[问题解答] 自定义波特率

楼主(2024-09-03):
UART可以增加自定义波特率吗?

网友:
当前可以LUA小程序配置。
1、进入并启动串口助手后,在LUA小程序页面,调用函数uart_cfg(port, BaudRate, Parity, WordLength, StopBits)设置自己需要的波特率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616

2、设置前,优先计算下你这个波特率对应的误差率,串口都有个误差率的问题,TOOL用的是100M,16倍过采样。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