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KEIL network中间件支持对CMSIS ESP32 WIFI驱动的操作么

楼主(2024-09-03):
KEIL network中间件支持对CMSIS ESP32 WIFI驱动的操作么,实际运行时启动TCP/IP协议栈直接报错了

网友A:
支持,确定是可用的,不过要微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确定是可用的,不过要微调下。

请教下CMSIS驱动直接操作WIFI 联网都是可以的,准备接入network操作报错,您指的微调具体是哪方面?
看中间件手册有提到这个:不支持bypass也是可以的?
通常,WiFi 芯片和模块都集成了自己的网络堆栈。这意味着有效载荷数据通过串行接口发送到 WiFi 芯片/模块,并且以太网帧组装在内部。如果你打算将 MDK-中间件网络组件与 WiFi 芯片/模块一起使用,请确保其 WiFi 驱动程序支持旁路模式(目前仅适用于 Qualcomm QCA400x)。此模式允许通过 WiFi 芯片/模块透明地发送 Network 组件组装的以太网帧。某些设备可能支持更高级别的透明模式,例如 TCP - 这不适用于 Network 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CMSIS驱动直接操作WIFI 联网都是可以的,准备接入network操作报错,您指的微调具体是哪方面?
看 ...

网络协议栈接管不了这个ESP32,当前仅支持AT方式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