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CAN总线回环模式发送数据正常 但是正常模式发送数据之后会卡死

楼主(2024-09-03):
CAN总线回环模式发送数据正常    但是正常模式发送数据之后会卡死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回环模式不能保证正常模式正常。

说明程序还是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环模式不能保证正常模式正常。

说明程序还是有点问题。

我把另外一个芯片烧入CAN程序之后 我的程序就不会卡死了   如果另外一个芯片没有烧入程序  就会卡死  然后只能发三次 是因为我的fifo满了然后没有can接收数据所以导致卡死?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另外一个芯片烧入CAN程序之后 我的程序就不会卡死了   如果另外一个芯片没有烧入程序  就会卡死  然 ...

是两个CAN设备之间通信吗,CAN数据收发需要应答,也就是说你仅有接到做发送是不行,必须有另外一个CAN设备应答你的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两个CAN设备之间通信吗,CAN数据收发需要应答,也就是说你仅有接到做发送是不行,必须有另外一个CAN设 ...

我在看手册的时候  can收发数据没有fifo了可以根据配置  改他的新的信号怎么处理   然后出现三次数据发送就卡死的问题  我以为是这个的问题 但是改了之后发现并不是  那这样的话是因为没有其他设备应答导致我的发送数据函数卡死在这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看手册的时候  can收发数据没有fifo了可以根据配置  改他的新的信号怎么处理   然后出现三次数据发送 ...

测试CAN不可以单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CAN不可以单节点。

明白了 谢谢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