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使用那个能支持NAND FLASH的开源文件系统?

楼主(2024-09-04):
基于实时系统,非linux

网友:
我用的就是FatFS,可能空间利用率不高,但是我们Nand Flash选的容量大:4G MB。

网友:
可以使用FlashFS,支持擦写均衡,掉电保护,坏块管理和ECC校验

RTX5全家桶源码综合模板发布V2.0,含FreeRTOS内核版本,将其打造成直接面向实际项目应用的综合框架(2024-08-3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