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aults报错如何找到异常位置分析原因

楼主(2024-09-04):
进入了Hard Faults
看寄存器 实际是Bus Faults出现PRECISERR和BFARVALID
如何找到具体在哪里报错了?

网友A:
打开Memory窗口,地址填SP的值,显示方式unsigned int,从前往后数,依次是堆栈中R0,R1,R2,R3,R12? xPSR,LR,PC,PC就是出错的下一句指令,LR就是调用出错函数的上级函数位置。打开汇编窗口,goto address,把数值加0x前缀填进去回车,就到位了。凭记忆写的不一定正确,反正挨着的两个0x08xxxxxx数值就是出错时中断压栈的LR,P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Memory窗口,地址填SP的值,显示方式unsigned int,从前往后数,依次是堆栈中R0,R1,R2,R3,R12? xPSR,LR ...

谢谢 我试下
刚刚也找了些资料看了下

网友:
这个是精确的异常错误,提示你访问这个地方的时候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