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以太网MAC复位失败

楼主(2024-09-04):
我用stm32f407vet6+LAN8720A调试以太网遇到软件复位失败问题,单步调试发现在复位MAC内部寄存器时对以太网总线模式寄存器(ETN_DMABMR)软件复位SR位置1后,硬件未自动清除该位,导致软件,导致代码进入while死循环。
  这问题在用官网代码上也复位不成功。代码如下:

  /* Ethernet Software reset */
  /* Set the SWR bit: resets all MAC subsystem internal registers and logic */
  /* After reset all the registers holds their respective reset values */
  (heth->Instance)->DMABMR |= ETH_DMABMR_SR;

  /* Get tick */
  tickstart = HAL_GetTick();

  /* Wait for software reset */
  while (((heth->Instance)->DMABMR & ETH_DMABMR_SR) != (uint32_t)RESET)
  {
    /* Check for the Timeout */
    if((HAL_GetTick() - tickstart ) > ETH_TIMEOUT_SWRESET)
    {
      heth->State= HAL_ETH_STATE_TIMEOUT;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eth);

      /* Note: The SWR is not performed if the ETH_RX_CLK or the ETH_TX_CLK are
         not available, please check your external PHY or the IO configuration */
      return HAL_TIMEOUT;
    }
  }

楼主:
C:\Users\23205\Desktop

楼主:
这是测量的RCLK引脚频率图

网友A:
这个RCLK信号有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RCLK信号有反射

有反射会有什么影响?  输出的频率还是50M  正常的话他的波形是怎么样的的呢?

网友B:
你的8720有硬件复位吧,跟着MCU一起复位的还是GPIO控制的,不管是那种,复位后等待1秒再初始化MAC和PHY,看看是不是好点。

这个晶振波形之前还真测试过一次,我们这个是外置有源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8720有硬件复位吧,跟着MCU一起复位的还是GPIO控制的,不管是那种,复位后等待1秒再初始化MAC和PHY,看 ...

GPIO控制的    不过这个函数在他的回调函数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GPIO控制的    不过这个函数在他的回调函数里面

按照我前面说的延迟方式,看看能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我前面说的延迟方式,看看能正常不

还是不行  我先在前面加了复位和延时  然后初始化  还是卡死在这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我前面说的延迟方式,看看能正常不

大佬我的VDDCR引脚输出位0  这个正常?  不知道这个是连接上了才有1.2v的输出还是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我前面说的延迟方式,看看能正常不

这是原理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我的VDDCR引脚输出位0  这个正常?  不知道这个是连接上了才有1.2v的输出还是怎么样

LAN8720的 6脚VDDCR 输出电压1.2V  14脚REFCLKO输出5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N8720的 6脚VDDCR 输出电压1.2V  14脚REFCLKO输出50MHZ

我测了 一下 那个芯片上的VDDCR输出引脚 有1.2v 我那个电容上 没有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我前面说的延迟方式,看看能正常不

硬汉大佬,我想了解一下,我想读取phy的id是只要初始化了rmii引脚就行还是得先配置m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