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双图层+多缓冲的缓冲区问题

楼主(2024-09-04):
这两天在研究多缓冲问题,找到一份硬汉哥的程序,里面开启了LDTC双层显示,emwin里开启了三缓冲。如图

LTDC第一层的显存从sdram的起始位置(EXT_SDRAM_ADDR)开始,一帧的长度(g_LcdHeight * g_LcdWidth * 2)。
LTDC第二层的显存从第一帧的结束位置开始,也是一帧的长度。

emwin第一层缓冲区是从sdram的起始位置(EXT_SDRAM_ADDR)开始,大小是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emwin第二层缓冲区是从第一层缓冲区的结束位置开始。

那么问题来了,LTDC第二层的显存,完全落在emwin第一层的范围内,这不就重叠了吗?
实在想不明白,有哪位大神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大谢!!
安富来

V6-611_STemWin实验_双图层(RTOS).rar

网友A:
emWin的这个是在函数_LCD_InitController里面配置的,不是裸机的bsp_tft_429.c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的这个是在函数_LCD_InitController里面配置的,不是裸机的bsp_tft_429.c

好吧,我理了下。如果emwin开启三缓冲,ldtc双层显示,那么缓冲区的情况应该是如图所示,是这样吗file:///C:/Users/lenovo/Desktop/Snipaste_2024-09-11_15-38-31.bm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我理了下。如果emwin开启三缓冲,ldtc双层显示,那么缓冲区的情况应该是如图所示,是这样吗

图片没上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没上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