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 记录个STM32H7在DTCM空间调用汇编指令STRBT造成异常问题原因探究

楼主(2024-09-05):
这是和一位网友探讨交流的问题,初步做的分析。

【问题由来】

程序在MDK AC6的O0优化等级下运行是正常的,而在O2优化下,运行就不正常了,锁定到是下面这个代码造成。

注:O0和O2调用的汇编指令不同。

        __asm("ldr r5,=0x20010402");
        __asm("ldr r7,=0x55f4");
        __asm("strbt r7,[r5,#6]");

硬件异常错误类型:

【原因分析】

问题分析采用了优先各种情况测试,然后缩写范围的方式。

问题起初的检查方向差点搞错,起初我并不认为是MPU的配置问题,因为操作出问题的这个空间是DTCM,这个空间和CPU的主频一样,基本不需要配置MPU的,实际应用中,也从来没有配置过,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了。

1、测试H7芯片所有4GB空间开启MPU可以正常运行了。

2、进一步缩小范围,测试DTCM的0x2000 0000地址开始128KB空间配置MPU S,B,C各种设置也没有触发这个问题了。

3、再进一步测试发现,只要关闭DTCM的MPU配置,就会触发硬件异常: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DIS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128KB;        // MPU_REGION_SIZE_512M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5;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这个测试,想起来早期一个帖子:

非特权级模式下,并且开启了MPU了,只有MPU使能的区域才可以访问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372

【问题解决】
这个发现太重要了,然后进一步搜索指令STRBT的介绍,初步认为是这个问题造成的。
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ntation/dui0646/c/The-Cortex-M7-Instruction-Set/Memory-access-instructions/LDR-and-STR--unprivileged?lang=en

再进一步查找指令介绍,使用这个指令在特权模式下,这个指令只有非特权权限,按照这个要求的话,配置了MPU即可解决。

网友A:
也就是说优化O0的时候用的是LDR或者STR + 另外的指令实现的,O2的时候精简了变成了STRBT指令,然后STRBT指令导致了异常?
牛皮~~~如果是我,估计都查不到汇编指令这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优化O0的时候用的是LDR或者STR + 另外的指令实现的,O2的时候精简了变成了STRBT指令,然后STRBT指 ...

对,这种情况必须使能这个地址范围的MPU,初步判断是这样的,等后面有新的发现了,再继续深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这种情况必须使能这个地址范围的MPU,初步判断是这样的,等后面有新的发现了,再继续深究下。

这算不算是编译器的Bug ?

网友:
算是吧,开启优化后生成了错误的汇编指令。也可能是芯片本身的bug,换一条指令就出现了异常。

网友B:
本人路过。。。顶一下,我编译mbedtls库时遇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路过。。。顶一下,我编译mbedtls库时遇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