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视频教程] 【视频教程】手把手AppWizard轻松制作一个emWin滑动主界面控制框架,任意跳转控制(2024-09-06)

楼主(2024-09-06):
现在的新版AppWizard已经比较好用,用户可以轻松的创建各种项目常规界面。

比如早期创建一个支持滑动的主界面框架,并且可以跳转各种子界面,仅仅界面布局和各种图片格式转换都要花不少时间,而现在使用AppWizard,可以说轻轻松松,毫不费力。

用户唯一要做的就是根据自己的芯片性能做一定的速度优化。

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7Rp3eLESy/

界面:

动图:

参考资料
1、视频中最终创建完成的例子,方便大家参考

2、RTX5全家桶源码综合模板发布V2.0,含FreeRTOS内核版本,将其打造成直接面向实际项目应用的综合框架(2024-08-3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516

3、F429开发板RTOS+emWin+FS+TCP/IP+USB+CAN+Modbus综合Demo已发布(2017-03-2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

4、emWin6.40模拟器发布,同时AppWizard V1.46发布,增加硬件SVG矢量图形加速接口(2024-05-09)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021

网友:
硬汉辛苦了,学习一下1

网友:
来了来了,学习一下

楼主:
更新加入AppWizard的下载

网友A:
请问一下,我按照视频中的方法输入中文字体,但是显示的是两个方框,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我按照视频中的方法输入中文字体,但是显示的是两个方框,是怎么回事呢

选择一个带中文的字体创建即可。

网友B:
正在研究多国语言,根据手册描述,AppWizrd设计多国语言应该很容易,但是暂时不知道如何实现多国语言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研究多国语言,根据手册描述,AppWizrd设计多国语言应该很容易,但是暂时不知道如何实现多国语言切换
...

可以,这个有个例子的。

网友B:
好像不一个意思,例子是一种混合语言,需要的是多国语言,AppWizard 可以创建多种语言,就是不知道如何切换。不知道是不是理解有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一个意思,例子是一种混合语言,需要的是多国语言,AppWizard 可以创建多种语言,就是不知道如何切换 ...

方式一:
按你设定的多国语言由左至右的排序,语言编号: 0为英语、1德语  ...以此类推,
以按键为例,Job选SETLANG,然后跳出视窗设定Language index:语言编号,
当设定完后模拟测试,当按一下ID_BUTTON_00或ID_BUTTON_01,有文字显示的物件会立即改变语言。

方式二:
程式里面下指令,指令说明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式一:

按你设定的多国语言由左至右的排序,语言编号: 0为英语、1为德语  ...以此类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式一:

按你设定的多国语言由左至右的排序,语言编号: 0为英语、1为德语  ...以此类推,

,试一下学校一下来,这个都还没有详细研究呢。有没有已经实现例子啊,相当需要这个例子

网友D:
设置“我的电脑”文字的时候,一点select会闪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我的电脑”文字的时候,一点select会闪退

是操作的1.46版本吗,如果是的话,可能跟你电脑的上的那些软件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操作的1.46版本吗,如果是的话,可能跟你电脑的上的那些软件有兼容性问题。

是的,就是下载您这个版本,打开您做好的工程也是闪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就是下载您这个版本,打开您做好的工程也是闪退

那可能确实是和你的电脑上那个软件有兼容冲突。

网友E:
有appwizard的工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appwizard的工程吗

楼主位末尾参考资料,all in one的例子里面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置“我的电脑”文字的时候,一点select会闪退

我也是遇到输入中文闪退,后来发现文件夹的名字中有中文。改成英文的路径就好了

网友F:
目前遇到两个问题,
1,字库很大无法下载到开发板,外置字库没搞明白。
2,怎么能支持物理按键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前遇到两个问题,
1,字库很大无法下载到开发板,外置字库没搞明白。
2,怎么能支持物理按键操作

1、字库这个下载到支持内存映射的QSPI Flash比较方便,下次视频我更新一期说明
2、实体按键这个使用之前的emWin的方案就行,AppWizard应该是还没有做实体按键触发方式。

网友G(2024-10-22):
硬汉哥,为什么在image控件里里放入图片,显示为空啊,也设置了格式为565带alpha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硬汉哥,为什么在image控件里里放入图片,显示为空啊,也设置了格式为565带alpha

关闭AppWizard,重新打开试试,有时候是一些莫名其妙的bug,重新打开后解决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关闭AppWizard,重新打开试试,有时候是一些莫名其妙的bug,重新打开后解决了

好的哈。Appwizard我已经闪退几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的哈。Appwizard我已经闪退几次了

使用最新的1.5x好用很多了。

网友H:
我使用的emwin版本是:#define GUI_VERSION 61604,appwizard版本是1.20,添加一个BUTTON,设置 unpressed 和pressed是不同的图片。用appwizard运行时,点击BUTTON,图片是能切换的。但是下载到单片机429上后,屏上按BUTTON无反应(通过自己编写代码的方式,屏幕和触摸都是可以正常的使用的)。这个可哪里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使用的emwin版本是:#define GUI_VERSION 61604,appwizard版本是1.20,添加一个BUTTON,设置 unpressed  ...

这个现象不正常,推荐升级到emWin到6.40,并使用配的AppWizard V1.46试试

他们之前的AppWizard版本总是有些bug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现象不正常,推荐升级到emWin到6.40,并使用配的AppWizard V1.46试试

他们之前的AppWizard版本总 ...

emwin6.40及其AppWizard1.46有下载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emwin6.40及其AppWizard1.46有下载链接吗

这个版本的独立软件包,官方已经下架了,你使用这个版本吧,最新的。

emWin模拟器和单片机版6.46发布,同时配套的AppWizard V1.54发布,支持MDK, IAR和GCC(2024-10-2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156&fromuid=58

网友I:
硬汉哥可以讲讲appwizard生成的代码框架和逻辑吗,比如按键按下在代码的哪里判断等等。我想的是类似GUIBuilder那样,生成一个框架,然后自己可以做一些修改,和硬件联动。而不是所有修改都在appwizard软件里,这样每次修改都要重新导入,想做修改和联动的话有点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硬汉哥可以讲讲appwizard生成的代码框架和逻辑吗,比如按键按下在代码的哪里判断等等。我想的是类似GUIBuil ...

明白你的意思,后面我做一期视频或者文档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