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关于freeRTOS库中vListInsertEnd函数中局部变量pxIndex的释放是否会导致pxNewListItem->pxNext变成野指针

楼主(2024-09-06):
关于freeRTOS库中vListInsertEnd函数中局部变量pxIndex的释放是否会导致pxNewListItem->pxNext变成野指针?为什么不会呢?

网友:
不会,他的链表是这样的。
除非前面的两个断言检测没通过。

网友(2024-12-04):
这里只是将新的节点插入到链表的成员变量pxIndex所指向的节点的后面而已,局部变量pxIndex和链表成员变量pxIndex都是指向同一个节点,成员变量pxIndex,也就是pxList->pxIndex指向的节点一直就没释放过,不知道你哪来的说法释放了局部变量,使用局部变量只是为了稍微优化下代码,不然每次都得使用pxList->pxIndex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