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finishing flash operation

楼主(2024-09-06):
在使用VS进行Debug时,出现了如图的情况,无法烧录,也无法调试。曾经超频工作到280MHz,是不是可能影响到了,已经坏了

网友A:
可以换个板子试试,如果没问题,确实芯片出问题了,我之前有一个板子也是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个板子试试,如果没问题,确实芯片出问题了,我之前有一个板子也是类似问题。

换个板子是可以的,可能是真的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板子是可以的,可能是真的坏了

看来超频还是要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