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如何获取控件坐标位置

楼主(2024-09-10):
我想做一个垂直1列的按钮,整列垂直高度大于窗口高度,想做到聚焦到哪个按钮 窗口自动上下滚动显示出聚焦按钮,但是不知道怎么获取控件在窗口中的位置

网友A:
应该是这个,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你试试

感谢指点 已经实现了  ucgui 3.98 在模拟器上怎么实现红蓝交换 我把 LCD_SWAP_RB 置0置1  LCD_FIXEDPALETTE 设置成565  888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 已经实现了  ucgui 3.98 在模拟器上怎么实现红蓝交换 我把 LCD_SWAP_RB 置0置1  LCD_FIXEDPALET ...

3.98源码这部分可能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3.98源码这部分可能不完整

又碰到一个问题创建第一个页面创建30个按钮都可以正常滚动聚焦 ,创建第二个页面,两个页面按钮数量大于12个就没法聚焦在第一个,滚动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碰到一个问题创建第一个页面创建30个按钮都可以正常滚动聚焦 ,创建第二个页面,两个页面按钮数量大于1 ...

这个地方整不好是bug,你用5.06的源码试试

emWin5.06源码模板例子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971&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