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帖,难道就没有一个很好的PNP高速解决方案吗?

楼主(2024-09-11):
前些天和主管商量,说P型高速输出的方案还是不能放,还要我再去想办法解决。
这几天查资料,做仿真,P型输出的波形还是不理想,下面是我测试的电路,还是一种类似IGBT的输出类型
之前的设计是IO驱动ULN2803然后驱动PNP管输出(这是当时的外包设计的),因为没有隔离,所以这次改版需要隔离控制和输出。

目前能考虑到的就是用川土微的数字隔离器驱动一个小NMOS然后驱动PNP管,但是,PNP管输好像并不能在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下
输出一个比较好的波形,只能在输出并联一个200Ω以下的电阻,然后才能在1K电阻侧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波形。
这电阻消耗的功率看着都吓人,这样的驱动电路真的让人麻了,焯~!

希望有做过高速P型输出的大佬可以不吝赐教!

网友:
我刚吃完饭想到个好玩的搞法(带1K负载),你可以试试看。
BJT的电阻我调过了,D2一定要用低压降并且速度极快的管子,可以就用图里面那个RB751S40,安世和安森美都有而且便宜。
这个搞法说不定连MOS漏极震荡的问题都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