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CANOPEN 心跳报文中途不上报

楼主(2024-09-11):
系统挂了10个左右节点设备,运行中会偶发的出现某一个节点心跳报文中断不上传或者上电就无心跳,异常后无法恢复,重启就正常了,测试发现mcu Can_TX引脚没数据,Can_RX有数据,基本排除硬件问题,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是不是加油机主板

网友B:
测试阶段降低低CAN速度试试
两端的中断电阻不能省。

最后就是优先打开主机,然后开各个从机,保证更好的同步效果,这个是我之前测试遇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阶段降低低CAN速度试试
两端的中断电阻不能省。

好的,我在跟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加油机主板

不是加油板上用的

网友:
发一下can的配置代码吧 , 得看看配置在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