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请问一下,STM32哪款芯片内置AD和DA都可以达到16位?

楼主(2024-09-11):
几个疑惑:

1,需要5路16位高精度DA输出
2,需要5路16位高精度AD数据输入

网友A:
第一条,所有stm32不满足

网友B:
stm32应该没有内置16位DA的,似乎就12位,带16位ADC的:F3,H7,MP15x

网友C:
16bit DAC地址考虑外置了

网友:
外置吧,5路的da应该也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bit DAC地址考虑外置了

明白了,谢谢大神,还有个疑惑就是 采用AD7606+STM32G474+DAC8568方案;还是采用内置AD的STM32H750+DAC8568方案好,内置的16位AD是否可靠稳定,精度,温漂等各方面和外置的AD7606对比怎么样呢?提前了解一下,有个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条,所有stm32不满足

明白了,谢谢,那就只能外置了,另外问一下,PWM做的DA一般能达到多少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应该没有内置16位DA的,似乎就12位,带16位ADC的:F3,H7,MP15x

明白了,谢谢,另外请教一下PWM做的DA一般能达到多少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另外请教一下PWM做的DA一般能达到多少位

不会比12bit高多少,温漂之类的你怎么处理?直接上外置D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比12bit高多少,温漂之类的你怎么处理?直接上外置DAC

有道理,那就DAC8568,另外内置的16位AD和外用AD7606差异大不大,哪种性能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神,还有个疑惑就是 采用AD7606+STM32G474+DAC8568方案;还是采用内置AD的STM32H750+DAC85 ...

没有AD7606好

网友D:
16位DAC和ADC 都比一你个单片机贵了,STM32不可能带

楼主:
那就H750,不用7606了,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位DAC和ADC 都比一你个单片机贵了,STM32不可能带

内置16位AD的单片机找着了,STM32H750,贼便宜,DA再外挂一个了。

网友:
16位dac用pwm可以做,关键是噪音,线性度等指标是否能满足需求

网友:
以前用过一次STM32F373,内置Sigma-Delta ADC,16bit的。但是DAC,没见过内置12bit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