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CAN调试需要什么工具和软件

楼主(2024-09-12):
MCU有CAN模块,要验证发送接收,需要什么硬件资源和调试软件?刚接触CAN没概念,求指点,谢谢!

网友A:
终端电阻和收发器一般要有;如果是两块MCU,可以连在一起验证收发;MCU支持环回的话,可以用这个模式验证发送数据状态;需要外部硬件工具来验证的话可以用市面上常见的总线工具,例如pcan canoe,这些工具都有配套软件

网友B:
王婆卖瓜,可以看下我们H7-TOOL

H7-TOOL的CAN/CANFD助手使用说明V2.1,支持8Mbps通信,支持CANopen,J1939,OBD15765,UDS解析(2024-08-1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37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端电阻和收发器一般要有;如果是两块MCU,可以连在一起验证收发;MCU支持环回的话,可以用这个模式验证发 ...

如果有两块MCU,电阻和收发器也要有是吗?总线工具还有便宜些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两块MCU,电阻和收发器也要有是吗?总线工具还有便宜些的吗?
如果有两块MCU,电阻和收发器也要有是吗

需要,收发器必须有
总线工具还有便宜些的吗?

关键词:usbcan分析仪,常用的200+的基本都可以,再便宜的需要关注下上位机的支持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王婆卖瓜,可以看下我们H7-TOOL

H7-TOOL的CAN/CANFD助手使用说明V2.1,支持8Mbps通信,支持CANopen,J19 ...

硬汉请教一下,对于CANFD,数据波特率是不是一定要大于仲裁波特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请教一下,对于CANFD,数据波特率是不是一定要大于仲裁波特率呢?

不是,不过CANFD的本意是数据波特率大于仲裁波特率来提升传输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