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filex目录创建

楼主(2024-09-12):
status = fx_media_open(&sdio_disk,"STM32_SDIO_DISK",fx_stm32_sd_driver,0,(VOID *)fx_sd_media_memory,sizeof(fx_sd_media_memory));
        if (status != FX_SUCCESS){
                printf("fx_media_open fail -- %d\r\n", status);
                return;
        }
printf("fx_media_open success\r\n");
while(fx_directory_default_set(&sdio_disk, "\\record")){
        status = fx_directory_create(&sdio_disk,"record");
        if (status != FX_SUCCESS){
                printf("fx_directory_create fail -- %d\r\n", status);
                return;
        }
        printf("fx_directory_default_set success\r\n");
}

为什么创建的目录,用读卡器却打不开?

网友A:
这个是i我之前做的,正常

*********************************************************************************************************
*	函 数 名: CreateDir
*	功能说明: 在SD卡根目录创建Dir1和Dir2目录,在Dir1目录下创建子目录Dir1_1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CreateDir(void)
{
    UINT status;

    /* 挂载SD卡 */
    status =  fx_media_open(&sdio_disk, "STM32_SDIO_DISK", fx_stm32_sd_driver, 0, media_memory, sizeof(media_memory));

    if (status != FX_SUCCESS)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 %d\r\n", status);
        return;
    }

    /* 创建目录/Dir1 */
    status = fx_directory_create(&sdio_disk, "Dir1");

    if (status == FX_SUCCESS)
    {
        printf("文件夹Dir1创建成功\r\n");
    }
	else if (status == FX_ALREADY_CREATED)
	{
		printf("Dir1 目录已经存在(%d)\r\n", status);
	}
	else
	{
		printf("fx_directory_create Dir1 失败 (%d)\r\n", status);
		return;
	}

	/* 创建目录/Dir2 */
    status = fx_directory_create(&sdio_disk, "Dir2");

    if (status == FX_SUCCESS)
    {
        printf("文件夹Dir2创建成功\r\n");
    }
	else if (status == FX_ALREADY_CREATED)
	{
		printf("Dir2 目录已经存在(%d)\r\n", status);
	}
	else
	{
		printf("fx_directory_create Dir2 失败 (%d)\r\n", status);
		return;
	}

	/* 创建子目录 /Dir1/Dir1_1	   注意:创建子目录Dir1_1时,必须先创建好Dir1 ? */
    status = fx_directory_create(&sdio_disk, "Dir1/Dir1_1");

    if (status == FX_SUCCESS)
    {
        printf("文件夹Dir1/Dir1_1创建成功\r\n");
    }
	else if (status == FX_ALREADY_CREATED)
	{
		printf("Dir1/Dir1_1 目录已经存在(%d)\r\n", status);
	}
	else
	{
		printf("fx_directory_create Dir1/Dir1_1 失败 (%d)\r\n", status);
		return;
	}

    /* 保证文件写入全部生效 */
    status = fx_media_flush(&sdio_disk);

    if (status != FX_SUCCESS)
    {
        printf("flush失败\r\n");
    }

     /* 卸载SD卡 */
    status =  fx_media_close(&sdio_disk);

    if (status != FX_SUCCESS)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卸载失败 -- %d\r\n", status);
    }
}

楼主(2025-05-16):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i我之前做的,正常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