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为什么我这个串口循环发送数据,会时不时的卡顿两秒左右才能继续发送数据呢

楼主(2024-09-12):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为什么我这个串口循环发送数据,会时不时的卡顿两秒左右才能继续发送数据呢

网友A:
不使用传输中断,仅仅查询方式串口循环发送看看正常不,如果正常说明硬件环境没问题,你的程序实现问题,看看是不是RxCplt接收完成代码里面的逻辑实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使用传输中断,仅仅查询方式串口循环发送看看正常不,如果正常说明硬件环境没问题,你的程序实现问题,看 ...

大佬,我刚刚使用printf循环打印helloworld,每隔200ms打印一次,也会出现时不时卡顿的情况

网友B:
是把串口TX短接到RX上了么 ,如果这样看看发送和接收的中断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把串口TX短接到RX上了么 ,如果这样看看发送和接收的中断优先级

没有短接,就单独printf也会出现时不时停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短接,就单独printf也会出现时不时停顿

看看吧这个osdelay注释掉试一下

网友:
你这也不止一个任务啊,还有其他外设初始化,只用一个任务,只初始化串口,把最简单的串口跑通再说

楼主:
可以了,我直接在main函数里面,任务调度之前用了个while循环发送数据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想在这个任务里面实现循环发送数据的话怎么实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我直接在main函数里面,任务调度之前用了个while循环发送数据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想在这个任务里 ...

可以用裸机一样的方式,看看运行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了,我直接在main函数里面,任务调度之前用了个while循环发送数据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想在这个任务里 ...

试下只开这个任务 看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下只开这个任务 看正不正常

还是出现那种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出现那种问题

1.看一下rtos调用的时基,很可能是RTOS时基问题,
2.线程注册的问题 , 看一下线程是抢占式还是阻塞式
3.看一下线程的优先级, 可能被RTOS的线程打断导致串口发送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