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openocd烧录到SRAM

楼主(2024-09-12):
请教一下有没有懂的大佬,将下载代码写入到SRAM,然后将下载地址改为内存地址,flash bank应该怎么去配置,还是直接写入到内存?

网友A:
烧写 RAM 就不用写 flash bank xxx 这一句了啊,你了解一下烧写的原理就知道了,
1. 对于 flash,会先下载 flash loder 到内存,然后与 flash loader 通信,执行擦除、编程等操作
2. 对于 RAM,通过 JTAG/SWD 接口可以直接往地址上写数据,所以对于烧写 RAM 实际是调试器直接写的,再比如实时看到的变量值,就是调试器在不断直接读 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写 RAM 就不用写 flash bank xxx 这一句了啊,你了解一下烧写的原理就知道了,
1. 对于 flash,会先下载 ...

烧录原理我大概是了解的,我本意是通过用SRAM去模拟一个虚拟flash,方便调用官方的配置文件,直接写入SRAM就是通过mww直接循环写?

网友(2025-05-05):
引用 楼主:
烧录原理我大概是了解的,我本意是通过用SRAM去模拟一个虚拟flash,方便调用官方的配置文件,直接写入SRA ...

你是想把FLM文件下进去吗?问题是下进去了也没办法调用把。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