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M32Flash 写保护设置成 areaA和areaB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9-12):
RT!

参考手册只说了 可以把写保护设置成 areaA和areaB ,又不介绍这两者 目的和意义,wy

网友A:
看这个方式源码实现,设置的那个寄存器,设置的数值是多少,然后看参考手册对应寄存器说明。

手册里面肯定有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方式源码实现,设置的那个寄存器,设置的数值是多少,然后看参考手册对应寄存器说明。

手册里面肯 ...

手册翻遍了,只说了 有 areaA和B两个寄存器的设置和设置方法,至于 一片地址 设置A和设置B有什么区别不同,为什么这个地方设置成A而不是B  只字未提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册翻遍了,只说了 有 areaA和B两个寄存器的设置和设置方法,至于 一片地址 设置A和设置B有什么区别不同 ...

我也看了一下,应该是两个都可以,可以方便用法配置两段保护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