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I2C 需要额外的 PIN 线才能实现中断电平请求

楼主(2024-09-13):
今天在研究I3C时遇到这样一段话:

传统的I2C 需要额外的 PIN 线才能实现中断电平请求,会占用 IO 和中断资源,I2C 传感器是需要主机实时读取数据,当有新的数据时, I2C 是无法主动发起通讯要求主机读取的,而 I3C 则是应用了带内中断,它的处理过程由主机和从机共同决定, I3C 传感器可以通过带内中断来让主机读取数据。

然后就有点疑惑,不知道这个I2C中断需要额外的PIN线,平时用I2C中断都是用HAL库中断使能:

HAL_NVIC_SetPriority(I2C1_EV_IRQn, 6, 0);
        HAL_NVIC_EnableIRQ(I2C1_EV_IRQn);
        HAL_NVIC_SetPriority(I2C1_ER_IRQn, 6, 0);
        HAL_NVIC_EnableIRQ(I2C1_ER_IRQn);

想知道这个引脚到底是什么?是只要用中断就要用吗?这个引脚在哪?

网友A:
i2c的中断和这里说的中断是两回事
i2c从机无法主动发起通信要求(spi是一样的),如果从机需要准备数据上报,数据准备好后要通知主机读取,主机发起i2c通信;这里的通知一般就用引脚电平通知,这种方式比较简单,主机可以靠外部中断得知数据准备就绪
很多传感器会有中断引脚(比如mpu6050的INT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的中断和这里说的中断是两回事
i2c从机无法主动发起通信要求(spi是一样的),如果从机需要准备数据上 ...

有点理解了,这中断指的是中断通信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