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H723 将 AXI-SRAM 和 SRAM 同时分配到一个 heap数组可以吗?

楼主(2024-09-13):
在 H723 里面 128KB AXI-SRAM 和 192 Kbyte SRAM1 都是位于 D1 域,且它们的地址是连续的,这两块内存看起来像一个整体。但是 AXI-SRAM 和 SRAM1 的访问总线不同,如果在使用  pvPortMalloc 分配内存时,分配出来一块同时位于  AXI-SRAM  和 SRAM1 区域的内存块,那么在访问时会出错吗?

网友A:
这两个可以不用区分,不会出错,这个是我早期测试的性能差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可以不用区分,不会出错,这个是我早期测试的性能差异

这普通的DMA性能竟然差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普通的DMA性能竟然差这么大

是的,H7的通用DMA1,DMA2性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可以不用区分,不会出错,这个是我早期测试的性能差异

感谢大佬的回答!
我是之前看错了,对于 H723 来说,它这部分共享内存是可以进行配置的。具体的细节可以看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