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g4的spi问题

楼主(2024-09-15):
spi只读模式,单次读取长度为6bit,循环读取
发生一个奇怪的现象,按理说读取4次,应该24bit数据,而从示波器看来,CS提前拉高了。

更奇怪的是,同一个工程,stm32cube测试完全正常。转成keil工程就出现这个问题。
有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吗?求指教

波形

波形

配置

配置

具体代码

具体代码

网友A:
你这个使用的是软件片选,要保证传输完毕了,才可以拉高。

你的工程转换到MDK后,这部分判断应该是没有得到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使用的是软件片选,要保证传输完毕了,才可以拉高。

你的工程转换到MDK后,这部分判断应该是没有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