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STM32定时器的捕获中断,有没有办法读取CCR1后中断标志位CCR1IF不清0

楼主(2024-09-18):
因为我需要在一个地方使用CCR1的值,会读取CCR1,又需要通过CCR1IF中断标志位触发中断。我希望读取CCR1的值后,CCR1IF能够不被清0,还能够触发中断。

楼主:
补充一下图片

网友:
这个地方一般不会出错的,触发中断标志后会立即执行,除非有更高优先级的中断在执行,你可以设置这个中断为最高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