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H750使用SP6的BDMA搬运接送FPGA发送的数据0~9,结果接受的全是0.

楼主(2024-09-18):
H750使用SP6的BDMA搬运接送FPGA发送的数据0~9,结果接受的全是0.

楼主:
D:\desktop\问题0918

网友A:
H750做从机,推荐使用硬件NSS片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50做从机,推荐使用硬件NSS片选。

这边是这样的,FPGA端未设置片选,所以从机就没有设置,不过这样应该不会影响spi从机的DMA 传输吧

楼主:
已解决。定义缓存数组时,将变量定义在SRAM4上,可以参考这个代码ALIGN_32BYTES( uint8_t   Rx_Buffer_Slave[10])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38000000")));      Rx_Buffer_Slave是缓存数组,0x38000000是SRAM4的地址,BDMA只能操作SRAM区域,定义成全局变量接受的全是0,因为BDMA压根没操作全局变量所在的区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定义缓存数组时,将变量定义在SRAM4上,可以参考这个代码ALIGN_32BYTES( uint8_t   Rx_Buffer_Slav ...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顺便把下面这个图补上,方便其他有相应问题的网友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