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GD32H7移植NEXTDUO遇到问题
菜鸟在飞

楼主(2024-09-18):
我在GD32H759im上参照硬汉哥《V7-2402_ThreadX NetXDUO TCP Server》移植Threadx+Netxduo,移植完之后,遇到如下问题:
1、Dcache打开网络无法链接,mpu开启也没有用
enet_descriptors_struct  rxdesc_tab[ENET_RXBUF_NUM]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30000000")));          /*!< ENET RxDMA descriptor */

enet_descriptors_struct txdesc_tab[ENET_TXBUF_NUM]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30000160"))); /*!< ENET TxDMA descriptor */
uint8_t rx_buff[ENET_RXBUF_NUM][ENET_RXBUF_SIZE]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30000300"))); /*!< ENET receive buffer */
uint8_t tx_buff[ENET_TXBUF_NUM][ENET_TXBUF_SIZE]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30002100"))); /*!< ENET transmit buffer */
[/mw_shl_code]
    /* Configure the DMA descriptors and Rx/Tx buffer*/
    mpu_init_struct.region_base_address = 0x30000000;                                                        // 设置MPU(内存保护单元)区域的基地址
    mpu_init_struct.region_size = MPU_REGION_SIZE_16KB;                                                // 设置内存区域的大小为16KB
    mpu_init_struct.access_permission = MPU_AP_FULL_ACCESS;                                // 设置访问权限为完全访问(读、写、执行)
    mpu_init_struct.access_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 设置该区域为可缓冲的(可以使用缓冲区内存)
    mpu_init_struct.access_cacheable = MPU_ACCESS_NON_CACHEABLE;        // 设置该区域为不可缓存(内存访问绕过缓存)
    mpu_init_struct.access_shareable = MPU_ACCESS_NON_SHAREABLE;        // 设置该区域为不可共享的(该区域不在不同处理器或核心间共享)
    mpu_init_struct.region_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 选择MPU区域号(此处为区域0)
    mpu_init_struct.subregion_disable = MPU_SUBREGION_ENABLE;                        // 禁用该内存区域的子区域(MPU_SUBREGION_ENABLE可用于禁用特定子区域)
    mpu_init_struct.instruction_exec = MPU_INSTRUCTION_EXEC_PERMIT;// 允许在此内存区域执行指令
    mpu_init_struct.tex_type = MPU_TEX_TYPE0;                                                                                        // 将该区域的TEX(类型扩展)属性设置为类型0(通常用于设置内存类型)
    mpu_region_config(&mpu_init_struct);                                                                                                    // 配置MPU区域
    mpu_region_enable();                                                                                                    // 启用MPU区域

此处为dma收发描述符与收发缓冲区位置和MPU配置

2、不开启dcache 网络跑一段时间会卡死,由于这款芯片debug有些问题无法查看内存,猜测可能是堆栈溢出,但是加大堆栈之后没有效果。这种情况下网络协议栈调试方法是怎样的还请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文末有原工程

网友A:
在发送函数_nx_driver_hardware_packet_send中发送之前需要对发送的buff做cache清理操作,否则会有异常,你可以试一下看看,具体如下:

static UINT  _nx_driver_hardware_packet_send(NX_PACKET *packet_ptr)
{

    ULONG          curIdx;
    NX_PACKET      *pktIdx;
    ULONG          bd_count = 0;
    //UCHAR          remainder = 0;
    //UCHAR*         src_addr;
    UCHAR         cnt;

    /* Pick up the first BD. */
    curIdx =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transmit_current_index;

    /* Check if it is a free descriptor.  */   //ENET_TDES0_DAV  the descriptor is busy due to own by the DMA
    if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dma_tx_descriptors[curIdx].status & ENET_TDES0_DAV) ||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transmit_packets[curIdx])
    {
        /* Buffer is still owned by device.  */
        return(NX_DRIVER_ERROR);
    }

    /* Set the buffer size.  */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dma_tx_descriptors[curIdx].control_buffer_size = (packet_ptr -> nx_packet_append_ptr - packet_ptr->nx_packet_prepend_ptr);

//    remainder = (UCHAR )((ULONG)(packet_ptr->nx_packet_prepend_ptr )& 0x1F);   //32 byte aliment  - 2
//
//    if(remainder)
//    {
//        src_addr = packet_ptr->nx_packet_prepend_ptr;
//
//        /*make sure transmit BD buffer 8byte alignment*/
//        packet_ptr->nx_packet_prepend_ptr -= remainder;
//
//        memmove(packet_ptr->nx_packet_prepend_ptr,src_addr,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dma_tx_descriptors[curIdx].control_buffer_size);
//    }
    if(((ULONG)(packet_ptr->nx_packet_prepend_ptr) >= 0x30008000)||((ULONG)(packet_ptr->nx_packet_prepend_ptr) < 0x30000000))
    {
    /* Find the Buffer, set the Buffer pointer. */
#if defined (__DCACHE_PRESENT) && (__DCACHE_PRESENT == 1U)           //cache清理操作
        //SCB_CleanDCache_by_Addr((uint32_t*)(packet_ptr->nx_packet_prepend_ptr),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dma_tx_descriptors[curIdx].control_buffer_size&0xFFFFFFE0)|0x20));
        cnt = (UCHAR)((ULONG)(packet_ptr->nx_packet_prepend_ptr)&0x1F);
        SCB_CleanDCache_by_Addr((uint32_t*)(packet_ptr->nx_packet_prepend_ptr-cnt),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dma_tx_descriptors[curIdx].control_buffer_size+cnt)&0xFFFFFFE0)|0x20));
#endif
    }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dma_tx_descriptors[curIdx].buffer1_addr = (ULONG)(packet_ptr->nx_packet_prepend_ptr);

    /* Clear the first Descriptor's LS bit.  */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dma_tx_descriptors[curIdx].status &= ~ENET_TDES0_LSG;
    /* Find next packet.  */
    for (pktIdx = packet_ptr -> nx_packet_next;
         pktIdx != NX_NULL;
         pktIdx = pktIdx -> nx_packet_next)
    {

        /* Move to next descriptor.  */
        curIdx = (curIdx + 1) & (NX_DRIVER_TX_DESCRIPTORS - 1);

        /* Check if it is a free descriptor.  */
        if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dma_tx_descriptors[curIdx].status & ENET_TDES0_DAV) ||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transmit_packets[curIdx])
        {

            /* No more descriptor available, return driver error status.  */
            return(NX_DRIVER_ERROR);
        }

        /* Set the buffer size.  */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dma_tx_descriptors[curIdx].control_buffer_size = (pktIdx -> nx_packet_append_ptr - pktIdx->nx_packet_prepend_ptr);

//        remainder = (UCHAR )((ULONG)(packet_ptr->nx_packet_prepend_ptr )& 0x1F);   //32 byte aliment  - 2
//
//        if(remainder)
//        {
//            src_addr = packet_ptr->nx_packet_prepend_ptr;
//
//            /*make sure transmit BD buffer 8byte alignment*/
//            packet_ptr->nx_packet_prepend_ptr -= remainder;
//
//            memmove(packet_ptr->nx_packet_prepend_ptr,src_addr,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dma_tx_descriptors[curIdx].control_buffer_size);
//        }
        if(((ULONG)(packet_ptr->nx_packet_prepend_ptr) >= 0x30008000)||((ULONG)(packet_ptr->nx_packet_prepend_ptr) < 0x30000000))
        {
        /* Find the Buffer, set the Buffer pointer. */
#if defined (__DCACHE_PRESENT) && (__DCACHE_PRESENT == 1U)     //SCB_CleanDCache_by_Addr  32byte alignment
            //SCB_CleanDCache_by_Addr((uint32_t*)(packet_ptr->nx_packet_prepend_ptr),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dma_tx_descriptors[curIdx].control_buffer_size&0xFFFFFFE0)|0x20));
            cnt = (UCHAR)((ULONG)(packet_ptr->nx_packet_prepend_ptr)&0x1F);
            SCB_CleanDCache_by_Addr((uint32_t*)(packet_ptr->nx_packet_prepend_ptr-cnt),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dma_tx_descriptors[curIdx].control_buffer_size+cnt)&0xFFFFFFE0)|0x20));
#endif
        }

        /* Find the Buffer, set the Buffer pointer.  */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dma_tx_descriptors[curIdx].buffer1_addr = (ULONG)(pktIdx->nx_packet_prepend_ptr);

        /* Clear the descriptor's LS bit.  */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dma_tx_descriptors[curIdx].status &= ~ENET_TDES0_LSG;

        /* Increment the BD count.  */
        bd_count++;

    }

    /* Set the last Descriptor's LS & IC & OWN bit.  */
    if(bd_count == 0)     /*只有1帧*/
    {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dma_tx_descriptors[curIdx].status |= (ENET_TDES0_FSG |ENET_TDES0_LSG | ENET_TDES0_DAV);   /*LSG 最后一部分数据  FSG代表新帧   ENET_TDES0_DAV:允许发送     | ENET_TDES0_INTC*/
    }
    else
    {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dma_tx_descriptors[curIdx].status |= (ENET_TDES0_FSG  | ENET_TDES0_DAV  );   /*FSG 首帧  */
    }

    /* Save the pkt pointer to release.  */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transmit_packets[curIdx] = packet_ptr;

    /* Set the current index to the next descriptor.  */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transmit_current_index = (curIdx + 1) & (NX_DRIVER_TX_DESCRIPTORS - 1);

    /* Increment the transmit buffers in use count.  */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number_of_transmit_buffers_in_use += (bd_count + 1);

    /* Set OWN bit to indicate BDs are ready.  */
    for (; bd_count > 0; bd_count--)
    {

        /* Set OWN bit in reverse order, move to prevous BD.  */
        curIdx = (curIdx - 1) & (NX_DRIVER_TX_DESCRIPTORS - 1);

        /* Set this BD's OWN bit.  */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dma_tx_descriptors[curIdx].status |= ENET_TDES0_DAV;     /*ENET_TDES0_DAV:允许发送*/
        if(bd_count == 1)
        {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dma_tx_descriptors[curIdx].status |= ENET_TDES0_LSG;   /*最后一帧 */
        }
    }

    /* check Tx buffer unavailable flag status */
    if (((uint32_t)RESET != (ENET_DMA_STAT(ENET) & ENET_DMA_STAT_TBU)) || ((uint32_t)RESET != (ENET_DMA_STAT(ENET) & ENET_DMA_STAT_TU))){
        /* clear TBU and TU flag */
        ENET_DMA_STAT(ENET) = (ENET_DMA_STAT(ENET) & ENET_DMA_STAT_TBU);
        ENET_DMA_STAT(ENET) = (ENET_DMA_STAT(ENET) & ENET_DMA_STAT_TU);
    }
    /* resume DMA transmission by writing to the TPEN register*/
    ENET_DMA_TPEN(ENET) = 0U;    /* 写入任意值到 ENET_DMA_TPEN 寄存器中,使 TxDMA 退出挂起模式,开始发送数据*/

    return(NX_SUCCESS);
}

网友B:
我这边的 MPU 配置是开 cache 的,关于这一条。
mpu_init_struct.access_cacheable = MPU_ACCESS_NON_CACHEABLE;
不是很清楚到底开不开,我这大概率也是抄的硬汉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发送函数_nx_driver_hardware_packet_send中发送之前需要对发送的buff做cache清理操作,否则会有异常,你 ...

好的,感谢老哥,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的 MPU 配置是开 cache 的,关于这一条。
mpu_init_struct.access_cacheable = MPU_ACCESS_NON_CACH ...

这里我查到的资料都说是不开,但我还真没试过打开这里我马上试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我查到的资料都说是不开,但我还真没试过打开这里我马上试下

好了吗?我也打算用下GD32H759的以太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了吗?我也打算用下GD32H759的以太网。谢谢!

按照上边老哥给的接口文件代码,可以用,但是还是无法开cache,这个问题还没解决,项目要往下进行了,就先没搞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上边老哥给的接口文件代码,可以用,但是还是无法开cache,这个问题还没解决,项目要往下进行了,就 ...

感谢告知

网友D:
GD32H7最骚的地方就是必须要在MPU里设置0x87的约束,不然跑着跑着芯片就跑飞了,我之前的产品没设置0x87的约束基本1个晚上就是跑挂,设置了约束就没挂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GD32H7最骚的地方就是必须要在MPU里设置0x87的约束,不然跑着跑着芯片就跑飞了,我之前的产品没设置0x87的 ...

请教一下,0x87约束是具体是指什么,谢谢!

网友D:
    mpu_region_init_struct mpu_init_struct;
    /* disable MPU */
    ARM_MPU_Disable();

    mpu_init_struct.region_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_struct.region_base_address = 0x00000000U;
    mpu_init_struct.instruction_exec    = MPU_INSTRUCTION_EXEC_NOT_PERMIT;
    mpu_init_struct.access_permission   = MPU_AP_NO_ACCESS;
    mpu_init_struct.tex_type            = MPU_TEX_TYPE0;
    mpu_init_struct.access_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_struct.access_cacheable    = MPU_ACCESS_NON_CACHEABLE;
    mpu_init_struct.access_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N_BUFFERABLE;
    mpu_init_struct.subregion_disable   = 0x87;
    mpu_init_struct.region_size         = MPU_REGION_SIZE_4GB;

    mpu_region_config(&mpu_init_struct);
    mpu_region_enable();
    /* enable MPU */
    ARM_MPU_Enable(MPU_MODE_PRIV_DEFAULT);

网友:
引用 网友D:
mpu_region_init_struct mpu_init_struct;
    /* disable MPU */
    ARM_MPU_Disable();

#define MPU_SUBREGION_ENABLE            ((uint8_t)0x00U)          /*!< Subregion enable */
#define MPU_SUBREGION_DISABLE           ((uint8_t)0x01U)          /*!< Subregion disable */

这个0x87什么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mpu_region_init_struct mpu_init_struct;
    /* disable MPU */
    ARM_MPU_Disable();

    mpu_region_init_struct mpu_init_struct;
    mpu_region_struct_para_init(&mpu_init_struct);

    /* disable the MPU */
    ARM_MPU_Disable();
    ARM_MPU_SetRegion(0, 0);

    /* Configure the memory of netxduo pool to be protected */
    mpu_init_struct.region_base_address = 0x24000000;
    mpu_init_struct.region_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KB;
    mpu_init_struct.access_permission    = MPU_AP_FULL_ACCESS;
    mpu_init_struct.access_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mpu_init_struct.access_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_struct.access_shareable     = MPU_ACCESS_NON_SHAREABLE;
    mpu_init_struct.region_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_struct.subregion_disable    = MPU_SUBREGION_ENABLE;
    mpu_init_struct.instruction_exec     = MPU_INSTRUCTION_EXEC_PERMIT;
    mpu_init_struct.tex_type             = MPU_TEX_TYPE1;
    mpu_region_config(&mpu_init_struct);
    mpu_region_enable();

    /* enable the MPU */
    ARM_MPU_Enable(MPU_MODE_PRIV_DEFAULT);

我都是这么用的,你那里 0x87  还要左移8位,  都覆盖别的区域了吧?

void mpu_region_config(mpu_region_init_struct *mpu_init_struct)
{
    MPU->RNR = mpu_init_struct->region_number;
    MPU->RBAR = mpu_init_struct->region_base_address;
    MPU->RASR = ((uint32_t)mpu_init_struct->instruction_exec  << MPU_RASR_XN_Pos) |
                ((uint32_t)mpu_init_struct->access_permission << MPU_RASR_AP_Pos) |
                ((uint32_t)mpu_init_struct->tex_type          << MPU_RASR_TEX_Pos)|
                ((uint32_t)mpu_init_struct->access_shareable  << MPU_RASR_S_Pos)  |
                ((uint32_t)mpu_init_struct->access_cacheable  << MPU_RASR_C_Pos)  |
                ((uint32_t)mpu_init_struct->access_bufferable << MPU_RASR_B_Pos)  |
                ((uint32_t)mpu_init_struct->subregion_disable << MPU_RASR_SRD_Pos)|
                ((uint32_t)mpu_init_struct->region_size       << MPU_RASR_SIZE_Pos);
}

网友:
引用 网友C:
[mw_shl_code=c,true]    mpu_region_init_struct mpu_init_struct;
    mpu_region_struct_para_init(& ...

就是要限制其他的区域,这个就是GD库函数不完善的地方,你以为这个变量只能取那两个值,其实不然。
可以对照STM32的MPU设置,默认cubemx生产的配置也有这个0x87,但是STM32不设置0x87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GD32H7就必须要设置一下……
这个参数mpu_init_struct.subregion_disable可以配成0x87我还是从GD32那边提供的demo程序里找到的,不然我还不知道能这么设,反正最后配置成这个后,芯片就没出过类似于死机的异常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mpu_region_init_struct mpu_init_struct;
    /* disable MPU */
    ARM_MPU_Disable();

现在CubeMX生成的H7代码,也会强制提示是否配置这个4GB空间的MPU.

不过我不配置全局,基本都是单独配置的。

网友(2025-02-08):
老哥,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边调试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E:
老哥,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调试GD32以太网也有这个问题,看厂家手册说把用到的内存区域的cache访问权改成不缓冲和不缓存也没效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老哥,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调试GD32以太网也有这个问题,看厂家手册说把用到的内存区域的cache访问权 ...

以太网描述符要配置成和STM32H7一样的MPU属性。

而以太网缓冲区也配置MPU,以太网底层收发方式做Cache无效化Clean操作,看看是不是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太网描述符要配置成和STM32H7一样的MPU属性。

而以太网缓冲区也配置MPU,以太网底层收发方式做Cache ...

硬汉哥 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下 还是没有通,后来我把大小改成512MB的时候就可以,向下试了其他大小的设置发现都不行,必须是512MB分开两个256MB也不可以,但是512MB的话就覆盖了0x40000000到0x50000000,这段区域包含了所有的外设,会影响其他的外设使用,感觉这么修改不太对。

这是定义的代码和MPU配置的代码
#pragma location=0x30000000
enet_descriptors_struct  rxdesc_tab[ENET_RXBUF_NUM];        /*!< ENET RxDMA descriptor */
#pragma location=0x30000160
enet_descriptors_struct  txdesc_tab[ENET_TXBUF_NUM];        /*!< ENET TxDMA descriptor */
#pragma location=0x30000300
uint8_t rx_buff[ENET_RXBUF_NUM][ENET_RXBUF_SIZE];           /*!< ENET receive buffer */
#pragma location=0x30002100
uint8_t tx_buff[ENET_TXBUF_NUM][ENET_TXBUF_SIZE];           /*!< ENET transmit buffer */

#pragma location = 0x30004000
NX_DRIVER_INFORMATION nx_driver_information;

    /* Configure the DMA descriptors and Rx/Tx buffer*/
    mpu_init_struct.region_base_address = 0x30000000;
    mpu_init_struct.region_size = MPU_REGION_SIZE_16KB;
    mpu_init_struct.access_permission = MPU_AP_FULL_ACCESS;
    mpu_init_struct.access_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mpu_init_struct.access_cacheable = MPU_ACCESS_NON_CACHEABLE;
    mpu_init_struct.access_shareable = MPU_ACCESS_NON_SHAREABLE;
    mpu_init_struct.region_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_struct.subregion_disable = MPU_SUBREGION_ENABLE;
    mpu_init_struct.instruction_exec = MPU_INSTRUCTION_EXEC_PERMIT;
    mpu_init_struct.tex_type = MPU_TEX_TYPE0;
    mpu_region_config(&mpu_init_struct);
    mpu_region_enable();

    /* Configure the  RAM heap */
    mpu_init_struct.region_base_address = 0x30004000;
    mpu_init_struct.region_size = MPU_REGION_SIZE_16KB;
    mpu_init_struct.access_permission = MPU_AP_FULL_ACCESS;
    mpu_init_struct.access_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mpu_init_struct.access_cacheable = MPU_ACCESS_NON_CACHEABLE;
    mpu_init_struct.access_shareable = MPU_ACCESS_NON_SHAREABLE;
    mpu_init_struct.region_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1;
    mpu_init_struct.subregion_disable = MPU_SUBREGION_ENABLE;
    mpu_init_struct.instruction_exec = MPU_INSTRUCTION_EXEC_PERMIT;
    mpu_init_struct.tex_type = MPU_TEX_TYPE0;
    mpu_region_config(&mpu_init_struct);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_struct.region_base_address = 0x38800000;
    mpu_init_struct.region_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MB;
    mpu_init_struct.access_permission = MPU_AP_FULL_ACCESS;
    mpu_init_struct.access_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mpu_init_struct.access_cacheable = MPU_ACCESS_NON_CACHEABLE;
    mpu_init_struct.access_shareable = MPU_ACCESS_NON_SHAREABLE;
    mpu_init_struct.region_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2;
    mpu_init_struct.subregion_disable = MPU_SUBREGION_ENABLE;
    mpu_init_struct.instruction_exec = MPU_INSTRUCTION_EXEC_PERMIT;
    mpu_init_struct.tex_type = MPU_TEX_TYPE0;
    mpu_region_config(&mpu_init_struct);
    mpu_region_enable();

或者直接从0x30000000配置512MB也可以

这个还会有其他可能得因素吗?

网友:
老哥,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同样的问题,但是我ping包的话 ping四五个小时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有没有试一下我上面提到的全局MPU的约束?0x87那个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