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教下各路大神,在函数内部到底能否使用 goto 语句 ?

楼主(2024-09-19):
请教下各路大神,在函数内部到底能否使用 goto 语句 ?

关于这个问题,有些人说是可以使用,也有些人说建议不使用,那到底是可以使用还是不能够使用呀 ?

貌似感觉有时使用 goto 在出错退出 某个函数进行统一的错误处理是比较方面的,但有些人说建议不使用又有点纠结了(感觉如果不使用的话在判断某处出错时使用 return 返回前出错处理太频繁而且调用函数也频繁繁琐)

网友A:
我觉得没啥问题,可以用的

网友B:
可以用。WINDOWS 和LINUX操作系统还用了。

网友C:
MISRA-C是不建议使用goto的,但并没有强制。综合来说,如果使用goto能显著降低代码数量或者复杂度,那是可以使用的。不必拘泥于教条,就看实际使用后好处是否多过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啥问题,可以用的

那我就放心了啊,感谢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WINDOWS 和LINUX操作系统还用了。

那我就放心了啊,感谢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SRA-C是不建议使用goto的,但并没有强制。综合来说,如果使用goto能显著降低代码数量或者复杂度,那是可 ...

那我就放心了啊,感谢感谢啊

网友D:
楼主的号换人了,我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号换人了,我肯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号换人了,我肯定。

我也感觉是换人了,不知道是不是ai发帖机器人来论坛搞训练数据的,在其他几个论坛都看到过ai发帖机器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感觉是换人了,不知道是不是ai发帖机器人来论坛搞训练数据的,在其他几个论坛都看到过ai发帖机器人

楼主不是AI,是真实存在的,在我早期创建的一个群里面有他。

他发帖子是这样的。能通过与坛友交流解决的问题,就交流解决,交流无法解决时,开始自己解决。

网友G:
goto 在很多时候很着是很方便的.我只在错误跳转退出时用,其它时刻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是AI,是真实存在的,在我早期创建的一个群里面有他。

他发帖子是这样的。能通过与坛友交流解决 ...

是的,能够交流解决速度快, 毕竟交流解决的问题都是大神们遇到过的,解决问题也放心些也不用担心会有什么后遗症

我的理想只复制粘贴

在没有复制粘贴的时候就自己捣鼓

网友:
可以的
实践出真理

网友H:
看情况吧,不建议大量使用goto。
goto通常用在
1.多层循环/判断嵌套的内部快速跳出到异常处理并结束函数。
2.跳到开始位置重试(可以用循环做,不优雅)
切忌goto来回跳转做逻辑。

不过我的常规做法抛异常出去,在外部做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goto 在很多时候很着是很方便的.我只在错误跳转退出时用,其它时刻不用.

我目前也是这样来使用的 , 看来是同道中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情况吧,不建议大量使用goto。
goto通常用在
1.多层循环/判断嵌套的内部快速跳出到异常处理并结束函数 ...

你这个抛异常出去的做法也可以,只不过感觉有点少许麻烦了一丢丢而已,

网友I:
一直用C语言, 一个项目下来, 代码都几万行了, 说实话搞得有点累, 有点厌烦C语言了, 可惜嵌入式领域, 没啥合适的替代品.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一直用C语言, 一个项目下来, 代码都几万行了, 说实话搞得有点累, 有点厌烦C语言了, 可惜嵌入式领域, 没啥合 ...

把库的代码也算进去了吗...
感觉我一天写的代码就两三百行。。

顶多顶多也超不过500行。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把库的代码也算进去了吗...
感觉我一天写的代码就两三百行。。

仅仅是自己纯手写的代码, 不算第三方的内容,
这是一个寿命周期很长的产品, 中间经历过至少四次重构和三次更换CPU平台, 还在开发新的功能.
功能比较多, 慢慢的代码量就积累起来了.
今年刚刚又重新进行了一次重构 , 里面基本上没什么闲置的代码,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抛异常出去的做法也可以,只不过感觉有点少许麻烦了一丢丢而已,

毕竟结构化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你可以自己设计一个小框架,把业务逻辑,中间件,底层驱动,异常处理这些隔离开。这样越做越像搞软件的那套了。缺点就是代码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毕竟结构化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你可以自己设计一个小框架,把业务逻辑,中间件,底层驱动,异常处理这 ...

太复杂的东东不想折腾啊, 比较 mcu 的资源有限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太复杂的东东不想折腾啊, 比较 mcu 的资源有限

看具体情况,最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具体情况,最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是的, 我的意思是在满足项目要求的情况下越简单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