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SD卡四线驱动和一线驱动速度基本一致

楼主(2024-09-19):
用的是雅特力的at32f437zgt7的芯片和闪迪的32g tf卡 往sd卡写入512k的内容需要1.4秒左右 四线就比一线快了0.1秒差不多 试过只挂载打开文件再取消挂载也只需要0.1秒多 用过野火和雅特力官方提供的demo 效果也基本一致 那么问题应该是出现在sd卡写入上 看过波形 写入速度是很快的 但是卡忙状态时间很长 想请问一下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使用这个小软件格式化下试试

SD卡联盟发布的SD/SDHC/SDXC格式化小软件V5.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18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这个小软件格式化下试试

SD卡联盟发布的SD/SDHC/SDXC格式化小软件V5.0.1

用quick format格式化失败了

楼主:
用quick format格式化失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quick format格式化失败了

这个软件格式化失败的话,优先看下是不是读卡器问题,如果读卡器没问题,得考虑换个卡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格式化失败的话,优先看下是不是读卡器问题,如果读卡器没问题,得考虑换个卡测试了。

我又买了一个新的卡 也格式化过了 结果和之前一样 512k四线比一线快0.1s 有很长busy时间 估计这0.1s就快在传数据的时间 一般卡busy时间长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又买了一个新的卡 也格式化过了 结果和之前一样 512k四线比一线快0.1s 有很长busy时间 估计这0.1s就快 ...

最后一个测试,开个大的缓冲,64KB整体fwrtie,fread测试下,这个比较能反应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测试,开个大的缓冲,64KB整体fwrtie,fread测试下,这个比较能反应速度。

谢谢 这个确实快了很多 但是我的需求是要短时间 快速写多个小数据 所以这个是硬件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确实快了很多 但是我的需求是要短时间 快速写多个小数据 所以这个是硬件问题吗

底层单扇区写入,比multiblock多扇区写入慢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