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C电机控制学习记录(三)dq轴下的电机数学模型

楼主(2024-09-21):
这部分的内容可以先跳过,直接去看SVPWM章节。
SVPWM掌握之后,电机就能转起来了。而电机模型会和后面的环路调参有关系。

对于数学模型,我能够查阅到的所有资料里都是都是提了一句,说推导过程比较复杂,不展开。然后直接给出结论,就结束了。
笔者也没能找到相关的详细推导过程的资料,而且估计给出来了我也看不太懂,所以这里也直接引用结论了。

只能给自己找个借口,如下所示:
我们在做电机控制时候,也是直接使用结论,至于为什么电机的简化模型是这样的,就是另外领域的问题。
(类似于学习模拟电路的时候,我们知道二极管伏安特性曲线是咋样的就行了,至于为啥是这样的,PN结是怎么参杂的,我们不关心)

d-q坐标系电压方程
(我主要参考了叶志鈞的《交流电机控制回路设计》这本书)
在符号中,我参考的资料里,把下标中带有小写s的代表定子,小写r的代表转子。
上标r说明这个是在旋转坐标系中的意思。
按照这个规则,我们可以把定子d轴电压方程和定子的q轴电压方程表示出来,结果如下:

各个物理量的含义为:

也就是说这个电机dq轴电压的最后简化模型,就是一个电阻+电感+反电动势。
(电感乘上电流对时间的导数就是电压,我也疑惑,但是去百度了一下的确公式定义就是这样。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电感乘上电流对时间导数,怎么就变成电压了,然后反电动势也是一样)
所以我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基本上我现在就不纠结为什么了,默认书上给的公式是正确的,想了很久也搞不明白为什么。

d-q坐标系转矩方程
1.P为极数。
我们简化模型里面只有一个绕组,但是实际电机会有多个绕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机械角度转了一圈,我们的电角度就转了P圈。
可以认为:机械角度*P=电角度。
P/2就是极对数

我们分析的时候都是按照一个电周期进行分析,所以用的是电角度。
编码器测出来的是机械角度,我们不要搞错了哦。

2.隐极性和凸极性
由于制造工艺的不同, 表贴式永磁同步电机(SPMSM)的Ld和Lq接近,可以把(Ld-Lq)的那项给消去,最后得到
这里的磁链\lambda是由永磁体提供,如果不考虑温度变化等原因,也可以看成是不变的。
我们通过控制旋转坐标系下q轴定子的电流,就可以控制电磁力矩了。这与我在前几篇文章提到的解耦合也是一致的。
(但是这里要注意,我们这个模型成立的条件,就是需要旋转坐标系紧紧跟随转子的速度才行,如果不是这个坐标系下的话就不成立了哦)

另外凸极性的电机(Ld<Lq的电机),我们这里不讨论。这种电机需要加负的d轴电流,得到正的电磁转矩。当弱磁(MPTA)的时候可以获得额外的转矩。

机械转矩方程
这个方程描述了各个电机力矩和速度之间的关系。这个方程不管是什么电机都是一样的。因为他和机械有关。

J是转动惯量,单位为kg*m^2
B为摩擦系数,单位为N*m/(rad/s)
TL为负载转矩,单位为N*m
ωrm为机械角速度注意这里是机械角速度,不是电角速度哦。

到这里我们dq坐标系下的数学方程就写完了。
1.对q轴的电压方程做拉氏变换
这里的Vd,Vq,Id,Iq都是时间上的函数,其他都是常数,我们对它做拉氏变换得到下面这个式子。

在matlab里面用自定义函数搭建一个函数如下所示:
4个输入u(1)为d轴电流ids,u(3)为电角度ωr,u(4)为q轴电流iqs,u(2)为d轴电压vds。
1个输出位定子电流ids

2.对d轴电压方程做拉氏变换
注意这里的变量是Vqs,ωr,Ids,Iqs这四个。
4个输入u(1)为q轴电流iqs,u(3)为电角度ωr,u(4)为d轴电流ids,u(2)为q轴电压vqs。
1个输出位定子电流ids
3.对电磁力矩方程做拉氏变换(用的是凸极性的方程,凸极性更有普遍性,如果Ld=Lq就可以转换为隐极性的)
这里的变量是电磁力矩Te、d轴电流ids、q轴电流iqs

2个输入,u(2)为q轴电流iqs,u(1)为d轴电流ids
1个输出为电磁力矩
4.机械方程
3个输入,u(1)为电磁转矩Te,u(2)为机械角速度ωrm,u(3)为负载TL
1个输出,为机械角速度ωrm

把这四个方程联立起来
创建子系统之后就可以得到如下一个子系统:
输入是d轴电压,q轴电压和负载。
输出的d轴电流,q轴电流,电磁转矩,机械角速度,角度。

建模我参考的是书籍,跟着书本操作的,目前是否模型正确未验证过。
有可能我哪里会搞错。目前也还是新手,正在学习当中。。
附件里面是模型,用的是matlab 2022b,matlab中本身也自己有pmsm的模型。

我参考的书本上接下来就开始讲环路了,我打算先讲SVPWM。
我从网上随便搜的一张控制框图如下所示:

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clarke变换和park变换,以及他们的反变换。
这里很自然就会产生一个疑问。

我们用ud,uq,反park变换得到uα,uβ之后为什么不直接用反clarke变换得到ua,ub,uc去控制电机呢?
而是要用一个svpwm??

这是因为反clarke变换得到的是相电压,而我们无法直接控制相电压.....

关于这部分的详细内容可以参考:

FOC电机控制学习记录(四) SVPWM推导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5344&fromuid=32469

(四)里面只是推导出了三相全桥电路可以控制6个方向的矢量+零矢量。
后续的部分还没写完。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帮楼主弄了个标签,检索这个专题就非常方便了。

网友:
“为什么电感乘上电流对时间导数,怎么就变成电压了”,这就是电感的定义啊,电感是导体中 感生的电动势 或 电压 与 产生此电压的电流变化率 之比。你可以理解为类似于欧姆定律,L=U/(di/dt)

网友:
机械转矩方程那里图片在转圈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