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 Build Actions Post-build command使用经验分享

楼主(2024-09-19):
项目中需要对生成的bin进行加密转换操作,因此研究了下怎么用IAR Build Actions  Post-build command
避免每次手动转换。

经过实测Build Actions  Post-build command这里可以直接调用bat批处理文件或者win32控制台exe可以执行文件。

但是调用过程中需要注意一点的是IAR默认会以IAR IDE Workspace (.eww)文件所在目录为根目录。我一开始不知道,以为这里不能直接调用exe。实际发现可以正常调用exe。

也就说如果bat或者exe程序中采用了相对路径,将会以IAR IDE Workspace (.eww)文件所在目录为根目录。

所以要注意切换目录到实际目录。否则bat或者exe程序里涉及到文件目录位置的将会错误。

在bat中切换目录到bat文件所在的目录代码如下
cd /d %~dp0

无论是直接调用bat还是通过bat间接调用exe都需要先切换目录到实际目录。

我的实际应用需要给exe输入命令行参数,因此我采用bat间接调用exe文件。

如果不涉及到命令行输入参数和目录问题,其实可以直接调用exe文件,不需要bat文件。

网友:
是的,我是导入的MDK工程,它的根目录是MDK项目所处的目录,所以得加..\返回到主目录,我用这个将我的BOOT和APP合并成一个文件.

网友:
还可以像这样 $PROJ_DIR$\..\..\tools\release.bat $PROJ_DIR$\..\.. $TARGET_BPATH$.hex 直接把路径传给b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