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USART 接收器容差

楼主(2024-09-20):
关于这两个表格,有大神给我讲解一下这里面的百分比是如何计算得出来的嘛,困扰老弟很久了

网友A:
我做了个LUA的,供参考

STM32H7串口在8倍过采样和16倍过采样下,各种常用波特率误差和实际速度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d=12181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了个LUA的,供参考

STM32H7串口在8倍过采样和16倍过采样下,各种常用波特率误差和实际速度

但是你这个是针对发送器的误差把?我着想知道的是接收器的容忍度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你这个是针对发送器的误差把?我着想知道的是接收器的容忍度啊

发送和接收一样,都是一个波特率发生器。

而容忍度就比较麻烦了,不同干扰环境均不同。这个测试价值不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和接收一样,都是一个波特率发生器。

而容忍度就比较麻烦了,不同干扰环境均不同。这个测试价值不 ...

上述图片中ST放出来的容忍度计算公式应该是理论计算出来的,例如当小数分频为0的时候,16倍过采样情况下,在单点采样的条件下,数据位为10,此时接收端的理论容忍度 = (1/2 - 1/16)/10 * 100% = 4.375%,小数分频=0的情况下公式以此类推,但是这个小数分频不为0的时候,是怎么计算的,计算公式是怎么样的,我很想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述图片中ST放出来的容忍度计算公式应该是理论计算出来的,例如当小数分频为0的时候,16倍过采样情况下, ...

这个我没有研究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述图片中ST放出来的容忍度计算公式应该是理论计算出来的,例如当小数分频为0的时候,16倍过采样情况下, ...

H7的模式较多,建议从F1或者F4入手去分析,最好是F4。首先理解过采样,其次理解ST的这小数分频实现原理,再次理解小数分频与过采样的关系。如果用过51单片机和11.0592MHz晶振的话,理解会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H7的模式较多,建议从F1或者F4入手去分析,最好是F4。首先理解过采样,其次理解ST的这小数分频实现原理, ...

F1/F4/H7/U5手册我都有看,就是不是很能理解小数分频与过采样的关系,你有空能给我详细讲讲吗,举例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F1/F4/H7/U5手册我都有看,就是不是很能理解小数分频与过采样的关系,你有空能给我详细讲讲吗,举例最好

准确的说,没有小数分频,至少没有传统意思上的分频,至少F1、F4是这样的。整数分频一样,小数分频不一样的情况下,16倍过采样的采样率还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是“采样值”的位置不一样,可以理解为小数分频影响的是“采样值”的滑窗的位置  ---(通俗说,F4手册中默认“采样值”是8、9、10,  该“采样值”也可以是5、6、7,等等其它连续的三个位置啊)。

楼主:
不对啊,按照你这么说的话,小数分频只是影响了采样值的滑窗,那么最后的偏差应该还是1/16啊,但是从ST给出来的表格来看,并不是啊,还是没有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