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STM32 GPIO的输入高阻态怎么设置

楼主(2024-09-20):
STM32 GPIO的输入高阻态怎么设置

网友A:
没有高组模式,可以配置浮空输入或者模拟输入,对线路影响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高组模式,可以配置浮空输入或者模拟输入,对线路影响比较小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