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H7的外部事件启动DMA传输异常

楼主(2024-09-20):
硬汉大哥。我使用了STM32H7B0的EXIT0来启动DMA传输,配置如图,但是不知道怎能就是无法启动传输。

HAL_DMAEx_EnableMuxRequestGenerator (&hdma_dma_generator0);                      /* 使能DMAMUX请求发生器 */
HAL_DMA_RegisterCallback(&hdma_dma_generator0,HAL_DMA_XFER_CPLT_CB_ID,bdma_pCallback);

HAL_DMA_Start(&hdma_dma_generator0,(uint32_t)spi2_tx_buffer,(uint32_t)&(SPI2->TXDR),SPI_PEAK_LEN);

配置

配置

网友:
DMAMUX的外部触发方式,这部分是不是没写,你的完整配置我看下

楼主:
初始化DMA
/* Configure DMA request hdma_dma_generator0 on DMA1_Stream1 */
  hdma_dma_generator0.Instance = DMA1_Stream1;
  hdma_dma_generator0.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GENERATOR0;
  hdma_dma_generator0.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dma_generator0.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dma_generator0.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dma_generator0.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dma_generator0.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dma_generator0.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dma_generator0.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hdma_dma_generator0.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if (HAL_DMA_Init(&hdma_dma_generator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the DMAMUX request generator for the selected DMA stream */
  pRequestGeneratorConfig.SignalID = HAL_DMAMUX1_REQ_GEN_EXTI0;
  pRequestGeneratorConfig.Polarity = HAL_DMAMUX_REQ_GEN_FALLING;
  pRequestGeneratorConfig.RequestNumber = 12;
  if (HAL_DMAEx_ConfigMuxRequestGenerator(&hdma_dma_generator0, &pRequestGenerato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使能DMA MUX 和SPI与DMA的关联
void drv_exp_adc_sync_init(void)
{

        MODIFY_REG(hspi2.Instance->CR2, SPI_CR2_TSIZE, 12);

        SET_BIT(hspi2.Instance->CFG1, SPI_CFG1_TXDMAEN); //使能发送DMA请求

        __HAL_SPI_ENABLE(&hspi2);

        SET_BIT(hspi2.Instance->CR1, SPI_CR1_CSTART);

    HAL_DMAEx_EnableMuxRequestGenerator (&hdma_dma_generator0);                      /* 使能DMAMUX请求发生器 */
    HAL_DMA_RegisterCallback(&hdma_dma_generator0,HAL_DMA_XFER_CPLT_CB_ID,bdma_pCallback);
}

//启动dma
void start_exp_adc_sync(uint8_t *pdat, uint32_t  number, void(*pCtFunc)(void))
{
    pcb_read_complete = pCtFunc;
        HAL_DMA_Start(&hdma_dma_generator0,(uint32_t)spi2_tx_buffer,(uint32_t)&(GPIOF->ODR),SPI_PEAK_LEN);
}

楼主:
从DMA的寄存器来看,好像dma的触发信号就像是没有连接到配置的DMA上,因为加上外部触发后DMA的状态寄存器和传输计数器没有任何变化.

楼主:
问题解决了,DMA配置是对的,不能触发的原因是STM32H7是外部中断触发DMA的,而不是外部事件触发DMA ,因此需要把IO配置成中断输入而不是事件输入,另外必须打开对应的NVIC控制器。这个问题也是挺奇怪的,我用BDMA2+DMAMUX2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只用吧IO设置成外部事件就可以触发DMA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DMA配置是对的,不能触发的原因是STM32H7是外部中断触发DMA的,而不是外部事件触发DMA ,因此需 ...

这个问题确实防不胜防,我一般很少配置外部中断事件,所以没遇到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