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43ZGT6 在SystemInit进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24-09-22):
自己做的一个STM32H743ZGT6的板子。使用STM32CubeMX新建一个空项目,直接生成代码进Keil,编译、下载程序正常。
但调试时发现在SystemInit执行到

#if (__FPU_PRESENT == 1) && (__FPU_USED == 1)
    SCB->CPACR |= ((3UL << (10*2))|(3UL << (11*2)));  /* set CP10 and CP11 Full Access */
  #endif

时就进了HardFault_Handler。尝试注释这段代码,紧挨着的下面那段代码也会进HardFault
怀疑是时钟问题,但是切换到了HSI,SYSCLK频率400MHz,问题依旧。请问下有没有什么解决思路?
以下是时钟配置界面

网友A:
调试时,看下mdk的fault report对话框错误类型是什么

网友:
切换到汇编,看出错的是哪 一个汇编代码,应该比C代码好查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时,看下mdk的fault report对话框错误类型是什么

感谢回复。现在好用了,但原因不明。具体操作过程:用USB直连板子,打开STM32CubeProgrammer,进行了全片擦除,然后下载程序,就好使了。在这之前我是让板子连着ST-Link在Keil里面直接下载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现在好用了,但原因不明。具体操作过程:用USB直连板子,打开STM32CubeProgrammer,进行了全片 ...

那可能是之前下载了错误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