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GPIO中断被PWM中断误触发

楼主(2024-09-23):
主控:stm32f103c8t6
OS:freeRTOS
GPIO:PB6,PB7
PWM:PB5
我使用PWM中断控制步进电机定长移动,同时开了GPIO中断。每次启动PWM驱动电机过程中,GPIO的中断回调会被误触发好几次。但关掉PWM时,GPIO中断又是正常的。

网友:
感觉象是PWM驱动电机后的反电动势带来的尖峰干扰,做好EMI的传导干扰或者是射频干扰,这种电路必须做好防干扰处理才行。(另外也可以看看程序上将两者时隙上错开)

网友:
示波器看下GPIO波形,是不是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