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请教下有个keil工程文件,它老是识别为c51项目,怎么办

楼主(2024-09-23):
我同时装了c51和arm,  但有个用uv4创建的arm项目,我现在的keil v5双击打开,它总是显示是c51界面,要怎么办啊?

网友A:
没办法,只能先开IDE软件,再从软件里打开对应项目,同时安装就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只能先开IDE软件,再从软件里打开对应项目,同时安装就有这个问题.

打开ide,再open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开ide,再open也不行

如果是c51和arm的keil是不同目录:先打开keil,工具栏help->about uvision看打开的keil是什么版本以及工具链位置,如果是arm就根据工具链位置打开文件夹往上几级目录找UV4.exe,我这是C:\Keil_v5\UV4\UV4.exe,然后在UV4.exe右击发送快捷方式到桌面。如果是C51,另外找一下arm的UV4文件,找到UV4以后创建快捷方式。
这样c51和arm都有对应的快捷方式

如果是同一目录,安装的时候先装C51再装ar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c51和arm的keil是不同目录:先打开keil,工具栏help->about uvision看打开的keil是什么版本以及工 ...

我就是先装的c51,再装的arm,也没有用

网友(2025-05-15):
在系统的默认应用设置里可以根据文件类型指定不同的应用,C51的工程文件后缀跟ARM的工文件后缀不同,设置好久没有以上问题了

网友:
装个虚拟机,再装Keil c51

网友C:
将工程名后缀修改为MDK5对应的,重新打开。
MDK的工程后缀:uvprojx
51的工程后缀:uvproj

网友:
把Keil C51和ARM安装在同一个路径中,先装C51再装ARM,用ARM安装包中的高版本UV4覆盖C51安装包中的低版本UV4;

双击工程文件可自动切换对应的UI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工程名后缀修改为MDK5对应的,重新打开。
MDK的工程后缀:uvprojx
51的工程后缀:uvproj

正解,亲测有效

网友:
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