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TM32H743 采用SPI DMA收发与AD7606通讯求助

楼主(2024-09-23):
论坛各位大佬,想请教一下,最近在H743想用SPI + DMA的方式和AD7606做通讯,目前出现的问题是DMA发送中断仅仅进入一次,无法再进入中断回调函数,而DMA接收中断回调没有进去过一次,DMA收发状态变为BUSY,SPI状态是READY,目前程序的思路如下:

        1、初始化SPI + DMA,DMA的触发源设置为SPI发送和接收,使能DMA收发中断和SPI中断;
        3、初始化PWM:PWM用于控制converse引脚
        4、busy引脚中断:调用SPI的DMA发送和接收函数,bsp_spiTransfer
        5、DMA的接收中断:进行接收数据的处理;

求助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暂时找不到什么思路,感谢。

网友A:
用这个帖子的思路做

[经验分享]纯硬件实现SPI接口驱动外部ADC以800KSps速度连续采样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22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帖子的思路做

[经验分享]纯硬件实现SPI接口驱动外部ADC以800KSps速度连续采样

现在直接用轮询测SPI通讯是不是正常的,现在是波形正常,但是SPI接收一直是0,没找到原因
分频已经128分频了,CLK空闲高电平,1EDGE,想不到有啥地方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帖子的思路做

[经验分享]纯硬件实现SPI接口驱动外部ADC以800KSps速度连续采样

大佬,想问一下连接AD7606的MISO明明是有数据波形的,但是SPI的RXDR一直为0,有点搞不懂。。

网友:
对着芯片手册,查寄存器,非常容易找出问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想问一下连接AD7606的MISO明明是有数据波形的,但是SPI的RXDR一直为0,有点搞不懂。。

使用AD7606不需要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