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贴,关于掉压检测电路硬件设计

楼主(2024-09-24):
背景
掉压检测电路常被用来做为对主电源电压感知,在一些完整的项目中常用来做对于数据的掉电保存。
以下是一些想到的实现方法,供有需要的参考

电路设计
①、电阻分压+GPIO
适用于直流母线供电方案中最简单的方法
利用GPIO自带斯密特触发器对于信号进行数字滤波
可以用在对于要求不高的项目中

②、电压检测芯片
适用于直流母线,利用电压监测芯片
相当于在GPIO和电压检测点之间加了一级缓冲器
能一定程度保护主芯片IC

③、光耦检测(直流,交流
这种方法的好处是隔离了与母线直接相连的风险并且适用性广
直流中可以使用LTV-357,价格更便宜
交流前端两个100K电阻选2512封装电阻

结语
新手设计,如有不妥,欢迎指正

网友:
我们公司是前面加个电容让电源掉电后,单片机还能工作一会会儿。
然后单片机就是用ADC检测去判断。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A:
我看很多芯片自带有PVD电压监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很多芯片自带有PVD电压监测
不少芯片的PVD是与VDD引脚绑定的,无法提前检测到主电源情况。
这个方法是为了保存比较多数据而设计的。
主电源掉电后,后级电路需要马上知道,并做数据保存。
工业上,主电源电压往往不是MCU能直接使用的。因此需要这种电路。

网友B:
有好的电源保持电路吗?MCU使用3V3,供电是24V,通知MCU供电24V丢失后,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继续给MCU供电一段时间,使用电容的话会存在临界电压状态不确定的情况。

楼主(2024-11-19):
引用 网友B:
有好的电源保持电路吗?MCU使用3V3,供电是24V,通知MCU供电24V丢失后,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继续给MCU供电一 ...

我们使用的是5.5V法拉电容接5V的电源,然后经过一个3.3V升降压电荷泵作为给后级MCU提供保持时段的供电;
还有一路主供电,这两路供电连在TPS2116上,当TPS2116检测主供电电压下降到一定值后会自动切换到保持供电;
保持供电的EN引脚接一个下拉电阻并连接到MCU,在MCU上电后其他外设全部初始化完成再将EN拉高,MCU掉电或保存完成后EN引脚保持低电平,就解决了临界电压不稳定的情况。
还有一路母线电压检测连接到MCU上,让MCU第一时间知晓掉电,开始保存数据。
这个电荷泵配合法拉电容的保持供电电路输出电流只有200mA左右,这是一个缺点;如果要需要更大电流,那就得上锂电池或干电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使用的是5.5V法拉电容接5V的电源,然后经过一个3.3V升降压电荷泵作为给后级MCU提供保持时段的供电;
...

这个为什么要用升降压的方案啊,直接用升压的方式有风险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为什么要用升降压的方案啊,直接用升压的方式有风险吗?

法拉电容电压范围大,存在大于或小于3.3V情况,大电压范围放电才能充分利用容量,直接升压只能用1节电容2.7V,更需要注意升压芯片极低输入电压的工作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法拉电容电压范围大,存在大于或小于3.3V情况,大电压范围放电才能充分利用容量,直接升压只能用1节电容2 ...

好的,大致明白了。
直接使用升压,法拉电容电压最高不超过系统电压。电压范围理论上是0—系统电压。
升降压的情况,法拉电容电压理论上可以到芯片输入的极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