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能否用H7 Tool做一个数据采集卡

楼主(2024-09-24):
你好,硬汉哥,我现在有个需求是,需要采集外部的一个模拟量信号(长时间采集24h),
外部信号0-3.3V和0-10V的一个模拟信号。
采样频率大改是20K。并且能够支持数据导出txt或者csv。
我们主要是想收集客户使用过程中数据信号稳定性,便于后续分析。。
我能用H7 -TOOL来实现吗?
之前在现场我们是通过挂一个示波器来分析,但是不可能一直挂着,所以想着能不能找一个黑盒替代。类似数据采集卡。所以我想到了TOOL
我看H7-TOOL有一个示波器的功能,感觉和这个差不多。但是,接口也是示波器的接口,并不是端子类型的。
如果用H7-TOOl是否需要魔改。或者硬汉哥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类型。

网友:
可以的,可以使用LUA小程序,楼主要采集几路。

1、ADC采集的LUA API使用

2、存储方法

H7-TOOL的LUA小程序教程第6期:文件系统API方便大家SPI,CANFD,I2C和串口操作目标设备就可以实现脱机数据记录2022-08-3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122&fromuid=58

楼主:
采集2路,一路电压范围是0-3.3V,一路电压范围是0-10V..我需要做电压转换吗?还有接线点位是那个。我现在手上有一个TOOl + 示波器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集2路,一路电压范围是0-3.3V,一路电压范围是0-10V..我需要做电压转换吗?还有接线点位是那个。我现在手 ...

接到示波器的CH1和CH2上即可。支持正负13.8V,无需外置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