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使用Jlink进行调试后,若退出调试模式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工作,需要断开电源后重新启动才能恢复。

楼主(2024-09-24):
使用Jlink进行调试后,若退出调试模式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工作,需要断开电源后重新启动才能恢复。
使用H7-Tool的Trace发现规律 , 退出时在哪个线程,就会一直卡在那个线程 , 但是比这个线程优先级高的线程还能运行 , 挺奇怪的 ,在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有资料能说明这个问题怎么回事,
有大佬们知道么

网友A:
这个没关系的,仅需注意一点,板子反复上电20次,每次都能正常运行即可。以实际运行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关系的,仅需注意一点,板子反复上电20次,每次都能正常运行即可。以实际运行为准。

所以说这个其实不算是问题 ,注意一下就行

楼主:
退出Debug模式后, 不是下载程序 , 下载程序点上reset and run 下载完就能运行了 , 但是使用Keil 配合 Jlink时候 退出Debug就会卡住 ,不运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退出Debug模式后, 不是下载程序 , 下载程序点上reset and run 下载完就能运行了 , 但是使用Keil 配合 Jlink ...

可以考虑换个DAPLINK,STLINK,ULINK这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换个DAPLINK,STLINK,ULINK这种试试。

好的 , h7Tool就没有这个问题 ,应该是JLink机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 h7Tool就没有这个问题 ,应该是JLink机制的问题

好的,谢谢告知最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