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STM32H743上电时IO输出电平

楼主(2024-09-24):
原理图中DO3是stm32H743的IO管脚,通过一个电阻直接连了三极管S9013,然后驱动继电器,测量DO3刚上电的状态,有4V左右的脉冲电压,导致一上电时,继电器会动作一下。请教各位这个电压是怎么来的?怎么消除?
刚上电时,程序中没有对这个IO管脚进行初始化,应该不是程序导致的。

网友:
DO3管脚外围增加下拉电阻

网友:
Q2 的管脚 1 对地接一个 10K - 47K 左右的电阻 看能否解决

2 脚的 电阻直接取消可以不要试试看

网友:
我感觉是不是还是和程序有关

先试试看程序擦除,再给板子上电也会这样吗?

如果还是会这样,那程序开始你初始化一下这个引脚看看。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
程序在执行到main之间看有没有输出,如果有输出那是硬件问题,下拉电阻解决,
如果main之后,那就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