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数据内容重复写入

楼主(2024-09-24):
FREERTOS,FATFS,写数据内容时做了判断,如果不是FR OK,就重写一次,最后发现内容重复写入了,应该是返回的状态不是FR OK,但是文件又写成功了,第一次遇到,这个N个月才可能出现,不可能在线调试,想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define _FS_REENTRANT    1  /* 0isable or 1:Enable */
#define _FS_TIMEOUT      2000 /* Timeout period in unit of time ticks */
#define _SYNC_t          osSemaphoreId

网友A:
这个解决确实有难度,只能修改下程序,如果返回不对,只能再次覆盖写入这个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解决确实有难度,只能修改下程序,如果返回不对,只能再次覆盖写入这个地方了。

写之前还得记下文件大小,如果失败了,还得弄个截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之前还得记下文件大小,如果失败了,还得弄个截断。

建议备份下前一次的文件大小,这样方便随时纠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备份下前一次的文件大小,这样方便随时纠错。

理论上最好做个读写比较,就是效率受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最好做个读写比较,就是效率受影响。

如果这样的话,你也可以每次后面跟个本次数据的CRC校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