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兆易创新的车规级M7,为什么频率做得这么低?

楼主(2024-09-25):
新出了车规级的M7,但频率为什么这么低?M7主打的就是性能,既然性能了主频就必须高。如果不为性能,那为什么内核用M7?

网友:
主频是有点低了哈

网友:
汽车级控制芯片,主频确实不高

网友A:
我感觉有可能是工艺问题,频率做高了稳定性过不了车规认证
不过就算频率不高,架构优势带来的性能提升还是很可观的,160M的M7就是比160M的M4强很多

网友:
主频和工艺有关系。 可能还是老工艺,为了成熟可靠,比如40n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有可能是工艺问题,频率做高了稳定性过不了车规认证
不过就算频率不高,架构优势带来的性能提升还是 ...

这么说也有道理

网友B:
汽车控制IC主频就是不高,因为这个不是ADAS和智能座舱,这两个才需要高主频。汽车上控制类芯片主频都不是特别高,但安全性要求比较高。

这个是NXP的M7汽车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控制IC主频就是不高,因为这个不是ADAS和智能座舱,这两个才需要高主频。汽车上控制类芯片主频都不是特 ...

所以我想不明白,不要求性能的话,可以用M3/M4,内核应该便宜些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想不明白,不要求性能的话,可以用M3/M4,内核应该便宜些才对。

性能比不了M7,同时处理多个CANFD和LIN,还是M7更溜。

网友:
汽车级,AECQ100 GRADE1要求工作温度能到125度,GRADE2要求105度,主频越高,芯片本身温升越高,所以需要限制主频。也就是说,发热少了,能在更高环境温度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