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教下各位大佬, 使用h743内存映射模式+内部flash组合下载程序失败?

楼主(2024-09-25):
请教下各位大佬, 使用h743内存映射模式+内部flash组合下载程序失败?

下载算法也做了, 刚刚开始 下载程序都是没有问题的, 貌似后来 下载程序就会出现错误, 难道是我的 qspi flash 坏了吗 ?

网友A:
可以分别单独烧写内部和外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别单独烧写内部和外部试试

文件有点大,内部 2M flash 放不下,如果去掉一些软件放在 内部 2M flash 里面时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件有点大,内部 2M flash 放不下,如果去掉一些软件放在 内部 2M flash 里面时可以的

单独仅下载外部Flash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仅下载外部Flash正常不

不正常

网友A:
那这个算法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算法可能有问题。

终于搞定了,

找了一个 多年前的 老版本的 下载算法来修改就可以了,

貌似使用新的 stm32h7x  hal  v1.B.3  版本的库来制作不行 ,

老版本的 stm32h7 hal       v1.9.0  版本上修改就可以, 而且只能使用 ac5  ,

下载算法 貌似猫腻多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

找了一个 多年前的 老版本的 下载算法来修改就可以了,

好的,解决就好。

网友B(2025-03-25):
引用 网友A:
单独仅下载外部Flash正常不

请问我准备将程序直接下载到外部FLASH,但是编译都不通过该怎么解决?是程序太大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准备将程序直接下载到外部FLASH,但是编译都不通过该怎么解决?是程序太大了吗

这个提示.bss是RAM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准备将程序直接下载到外部FLASH,但是编译都不通过该怎么解决?是程序太大了吗

建议下载算法里面不要搞的那么复杂,越简单越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提示.bss是RAM超了

好的谢谢,LVGL用了一个画布占内存几百KBRAM
大佬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如果我用H750VBT6学习,但是规划的工程量有点大,是ROM+内存映射运行还是内部初始化然后跳转到外部FLASH的APP运行开发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LVGL用了一个画布占内存几百KBRAM
大佬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如果我用H750VBT6学 ...

现在的H750还有2MB容量可用,直接当2MB使用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