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 FFT求相位采样点位置不同,相位不同

楼主(2024-09-26):
使用DSP中做256点FFT变换,用几个cos函数生成一个300点的数组a,在数组a中连续抽取256点生成数组b,对数组b进行FFT变换后计算相位。数组b在数组a中取数0-255时,FFT变换后计算的相位 和  10-265时  FFT变换后计算的相位差别很大,试了其他连续的256个点,计算的相位也不一样。这是为什么?

网友:
这个计算的是初始相位,最简单的,比如一个正弦波,同一个周期的采集位置不同,求出的初始化相位就不同,这个比较好理解。

同理,你多组cos波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25-04-30):
要取整周波数,否则在DFS周期延拓后,会出现频谱泄露,导致赋值和相位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