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如何制作一个嵌入式通信处理盒子。

楼主(2024-09-27):
   楼主不是做嵌入式的,目前在公司做应用软件,应用软件会收集一个盒子传输的tcp/IP数据, 盒子又会从几个传感器上通过modbus,模拟量等方式获取数据。
简单说就是有个盒子,专门收集传感器数据,然后把数据通过modbus协议转发到应用层。

   之前这个盒子是用合作伙伴的,现在公司想自己做。  想问一下如何做这个事情?  比如需要什么? 以及大概的步骤是什么?

欢迎公司或者个人合作。

这是类似设备。

网友:
这个使用开发板就可以方便测试。

当前楼主优先要做的是熟悉下Modbus即可,然后传感器的读取比较简单

Modbus教程,配套STM32F103,F407,F429和H7主从机例子,含HAL和标准库两版(2022-10-03)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89

网友A:
买硬汉大哥的开发板就好,自己做个盒子的结构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硬汉大哥的开发板就好,自己做个盒子的结构件即可。

我会c++,能够用这个版本做开发吗?  或者要用些什么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硬汉大哥的开发板就好,自己做个盒子的结构件即可。

我这需要自定义一些接口。

网友B:
这不止是软件问题,你得先做好硬件板。也可以考虑树莓派,可能更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止是软件问题,你得先做好硬件板。也可以考虑树莓派,可能更适合你。

板子上如果要支持一些自定义接口,比如模拟量,modbus。   是自己买板子回来焊接,还是只能是厂家做好?

网友C:
你要做一个盒子。

驱动几个传感器,然后把数据用mobus tcp传递给主机?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树莓派吧。。感觉比较适合你们。
mobus有python的库的。
或者用串口的库,自己写mobus也行。。

谢谢指导。 modbus协议我比较熟。 目前不清楚如何在板子上加接口。 设备要求支持模拟量,modbus等接口。这些接口是不是要厂家给加上? 还是自己就能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做一个盒子。

驱动几个传感器,然后把数据用mobus tcp传递给主机?

做一个盒子,接收传感器数据,传感器有modbus,模拟量等。市面上没有找到现成支持的盒子。 盒子会将数据转发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modbus协议我比较熟。 目前不清楚如何在板子上加接口。 设备要求支持模拟量,modbus等接口。 ...

如何在板子上加接口。
这个是硬件设计的时候的事情。。

要么你就是搞个核心板,类似于搭积木一样搭起来,搞个你要的接口的转接板子,搭到你的核心板上。

要么就是找个外包的,让他来帮你们设计出相关的硬件。

首先你要确定你用什么方案。
这个就要考虑到你是要量产还是说只是要这么1个东西在公司里面用?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modbus协议我比较熟。 目前不清楚如何在板子上加接口。 设备要求支持模拟量,modbus等接口。 ...

比如你不考虑量产的话。

就搞个航空接头。。软件写好了,
直接接到硬汉哥的开发板上就行了。。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C:
接头只是样子不一样而已。
mobus rtu的话,最后电路肯定也是连接到485的AB上去的吧。。

你需要找到对应的线,然后焊接上去就行了。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头只是样子不一样而已。
mobus rtu的话,最后电路肯定也是连接到485的AB上去的吧。。

应用软件会收集一个盒子传输的tcp/IP数据

楼主要的不是盒子是modbus透传吧大把这玩意呢。

网友D:
这个还是要根据你采集的数据类型 做板子   类似一个网关,我有做过现成方案,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微信聊

网友E:
去年给用户做了一个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是要根据你采集的数据类型 做板子   类似一个网关,我有做过现成方案,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微信聊

加V hyrockliu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年给用户做了一个类似的。

加V hyrockl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