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切换页面卡顿或是关闭不彻底

楼主(2024-09-27):
在进行 emwin的页面切换时,出现两个页面同时显示的问题,并且无法进行其他的点击触发的事件反馈

代码如下

                                GUI_EndDialog(pMsg->hWin,0);
                                WM_DeleteWindow(pMsg ->hWin);
                                CreateWin_Monitor();

网友A:
仅 GUI_EndDialog(pMsg->hWin,0);即可

测试下我这个简易例子,看看正常不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 GUI_EndDialog(pMsg->hWin,0);即可

测试下我这个简易例子,看看正常不

好,我去试试

楼主(2025-02-13):
引用 网友A:
仅 GUI_EndDialog(pMsg->hWin,0);即可

测试下我这个简易例子,看看正常不

硬汉哥,我这边界面还是释放的不够完全,动态资源一直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 GUI_EndDialog(pMsg->hWin,0);即可

测试下我这个简易例子,看看正常不

这个是工程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my48P-LSTxkvhw-fPS7aw 提取码: 25ce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4的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工程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my48P-LSTxkvhw-fP ...

对话框上所有控件资源创建都注释掉,试试还有问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话框上所有控件资源创建都注释掉,试试还有问题不

硬汉哥,不行啊,我用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检测,动态剩余内存还是一直减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这边界面还是释放的不够完全,动态资源一直减少

注意,窗口销毁的时候,emwin需要等到执行gui_delay的时候才能真的销毁。
所以,如果窗口销毁后,马上又创建,就会多占用内存。
还有个可能性,就是按键触发窗口创建的时候,按键去抖可能不完善,导致一次按键抖动,连续创建了2个相同的窗口。
写代码的时候,尽量不要反复创建/销毁同一个窗口。同一个窗口,创建的时候,先判断窗口句柄是否有效,如果句柄已经是有效值,就不要执行创建;销毁的时候,也是先判断句柄的有效性,确认有效句柄再销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