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PC指针的一点疑惑?

楼主(2024-09-27):
大家好,我是一名初学者,想请教一个问题
stm32程序编译后map文件函数地址和函数实际运行地址不一致问题,为什么MDK编译出来的map文件任意一个函数的地址都是奇数,但是实际运行的时候,发现地址都是偶数?
看到这篇帖子,但是感觉讲的不是特别明白,有没有大神解惑一下?

stm32程序编译后map文件函数地址和函数实际运行地址不一致问题探究_stm32查看函数地址-CSDN博客

有几个问题:
1.实际下载到FLASH中的地址,到底是奇数还是偶数地址呢?
2. 这段话,“如果向PC中写数据,就会引起一次程序的跳转(但是不更新LR寄存器)。CM3中的指令至少是半字对齐的,所以PC的LSB总是读回0。然而,在跳转时,无论是直接写PC的值还是使用跳转指令,都必须保证加载到PC的数值是奇数(即LSB=1),用以表明这是在Thumb状态下执行。倘若写了0,则视为企图转入ARM模式,CM3将产生一个fault异常。这些可以总结为读PC指针时,返回LSB总是为0;写PC指针时,一定要保证LSB为奇数”。这句话是正确的吗。

网友A:
这个lsb是用来指示thumb和arm状态的,M内核仅支持Thumb状态

然后这个代码存储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lsb是用来指示thumb和arm状态的,M内核仅支持Thumb状态

1.意思就是,其实写PC指针时,LSB都必须保持是1,指示是Thumb状态,如果PC指针被意外修改。写入的是一个偶数地址,就会进HardFault(原因是试图切换到ARM状态)。
2.“In high-level programming languages(includeing C,C++),the setting of LSB in branch targets is handled by the compiler automatically”,意思是我们平时在用C编程时,其实并没有过多关注过这个LSB的问题,都是编译器帮我们自动处理好了。如果我有一个函数是的地址是放在0x100的,但是最后汇编指令写入到PC指针时,其实是0x101?在启动文件xxx.s中,有一条指令是THUMB,网上的解释是表示后面的指令是THUMB指令集。意思是.s汇编文件,编译器不会自动帮我们处理。所以在内存中Vector的地址都是奇数。放入到PC指针才能是正确的?

我这两点理解是否正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意思就是,其实写PC指针时,LSB都必须保持是1,指示是Thumb状态,如果PC指针被意外修改。写入的是一个 ...

楼主:
感谢硬汉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