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检测不到芯片

楼主(2024-09-27):
H7-tool 的PAD-LINK 在KEIL MDK5中可以检测到芯片 但是在H7的RTT和PROG中都提示检测不到芯片是怎么回事
而且只要一检测芯片 在MDK6中 下载就不能用了 提示 ERROR(TAD517): Failed to connect to any devices on the target. Check that the target is correctly connected to the debug probe and powered on.

楼主:
识别IC RTT界面会出现一下命令: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WDP", 0x00, 0x00000001) --DP0_ABORT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WDP", 0x00, 0x00000001) --DP0_ABORT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WDP", 0x00, 0x00000001) --DP0_ABORT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08091FF1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WDP", 0x00, 0x00000001) --DP0_ABORT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WDP", 0x00, 0x00000001) --DP0_ABORT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WDP", 0x00, 0x00000001) --DP0_ABORT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08091FF1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WDP", 0x00, 0x00000001) --DP0_ABORT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WDP", 0x00, 0x00000001) --DP0_ABORT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WDP", 0x00, 0x00000001) --DP0_ABORT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FFFFFFFF
    pg_swd("RDP", 0x00) --DP0_IDCODE = 0x08091FF1

楼主:
好像是通道乱了

网友A:
1、特别注意,这个RTT上位机是我们自己原创实现,不支持MDK调试下载和RTT同时使用.
也就是说,你的RTT运行的时候,务必点击退出按钮,才可以使用MDK下载。

2、MDK下载完毕后,根据自己的接线情况,可以这里降低速度,看看能检测到不

3、展示内容问题,这个应该是曾经点击过这个选项,切勿点击这个,大家用不上这个。

考虑删掉你这个上位机,重新解压一个上位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特别注意,这个RTT上位机是我们自己原创实现,不支持MDK调试下载和RTT同时使用.
也就是说,你的RTT运行 ...

降低速度也检测不到,之前还好的 同事借去用openODC用过就这样了 用KEIL里能识别到ID 上位机就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降低速度也检测不到,之前还好的 同事借去用openODC用过就这样了 用KEIL里能识别到ID 上位机就不行

重新下载个2.2.6版上位机,把你当前的删掉,更新下固件和eMMC

注意以下几点。
1、升级后,TOOL重新上电,看下首届面的USB值不可以低于4.7x。
2、首界面的TVCC值决定你的SWD接口电平值,根据需要在微型数控电源界面设置到对应的电平。
3、另外就是你当前测试程序是不是搞低功耗,SWD接口复用之类的东西了,使用RTT先屏蔽掉。
4、优先在PROG界面测试脱机烧录,可以考虑把目标板的硬件复位引脚接上,同时上位机的复位模式也选择硬件复位。

测试下看看正常不,还是不行,明天联系我们旺旺返修,帮你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下载个2.2.6版上位机,把你当前的删掉,更新下固件和eMMC

注意以下几点。

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 我试过用keil MDK5和 Embedded Studio 都没有问题   我用的N32G430有问题 N32G031就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MDK6 不能debug 但是用MDK5 下载一次再用MDK6又能debug 在上位机上开一下RTT就不能用MDK6 flash和debug了 MDK5下又可以 用过MDK5之后MKD6也会恢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 我试过用keil MDK5和 Embedded Studio 都没有问题   我用的N32G430有问题 N32G031就 ...

1、MDK6以后再说,我们这边暂时没有研究的打算,等再过一年,出稳定版了再研究。现在MDK5还在持续更新,足够用。你自己研究注意下,TOOL的DAPLINK是高速HID和WinUSB二合一,你看看MDK6选择那个稳定,手动指定下。我们这边不研究了。
2、N32G430的RTT,这个我刚刚买了一个板子,待到货后帮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DK6以后再说,我们这边暂时没有研究的打算,等再过一年,出稳定版了再研究。现在MDK5还在持续更新, ...

之前的可以的  借给同事用openODC调过之后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的可以的  借给同事用openODC调过之后就不行了

我已经测试完毕,没问题,我制作的案例更新到此贴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