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八

楼主(2024-09-27):
https://github.com/elstom/h7app.git

openocd下载到外部flash(终端成功,vscode【tasks】成功)
gdb调试(终端成功,vscode【tasks】不成功)
(版主救我,前两天我刚买了H7的板子)

openocd终端下载

openocd终端下载

gdb终端调试

gdb终端调试

vscode调试失败

vscode调试失败

网友:
回帖奖励 +2 个金币

这个没有研究过,只能帮顶下了。

网友:
看上去楼主用的是ST-Link啊,感觉没必要用OPENOCD。
这边给一个CUBE Programmer的launch.json
{
    // Use IntelliSense to learn about possible attributes.
    // Hover to view descriptions of existing attributes.
    //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url]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30387[/url]
    "version": "0.2.0",
    "configurations": [
        {
            "name": "Build & Debug Microcontroller - ST-Link",
            "cwd": "${workspaceFolder}",
            "type": "cortex-debug",
            "executable": "${command:cmake.launchTargetPath}",
            // Let CMake extension decide executable: "${command:cmake.launchTargetPath}"
            // Or fixed file path: "${workspaceFolder}/path/to/filename.elf"
            "request": "launch",
            "servertype": "stlink",
            "device": "STM32H750XBHx", //MCU used
            "interface": "swd",
            "serialNumber": "",        //Set ST-Link ID if you use multiple at the same time
            "runToEntryPoint": "main",
            "svdFile": "${config:STM32VSCodeExtension.cubeCLT.path}/STMicroelectronics_CMSIS_SVD/STM32H750.svd",
            "v1": false,               //Change it depending on ST Link version
            "serverpath": "${config:STM32VSCodeExtension.cubeCLT.path}/STLink-gdb-server/bin/ST-LINK_gdbserver",
            "stm32cubeprogrammer":"${config:STM32VSCodeExtension.cubeCLT.path}/STM32CubeProgrammer/bin",
            "stlinkPath": "${config:STM32VSCodeExtension.cubeCLT.path}/STLink-gdb-server/bin/ST-LINK_gdbserver",
            "armToolchainPath": "${config:STM32VSCodeExtension.cubeCLT.path}/GNU-tools-for-STM32/bin",
            "gdbPath":"${config:STM32VSCodeExtension.cubeCLT.path}/GNU-tools-for-STM32/bin/arm-none-eabi-gdb",
            "serverArgs": [
                "-m","0",
            ],
            //"preLaunchTask": "Build + Flash"
            /* If you use external loader, add additional arguments */
            //"serverArgs": ["--extload", "path/to/ext/loader.stldr"],
        },
        {
            "name": "Attach to Microcontroller - ST-Link",
            "cwd": "${workspaceFolder}",
            "type": "cortex-debug",
            "executable": "${command:cmake.launchTargetPath}",
            // Let CMake extension decide executable: "${command:cmake.launchTargetPath}"
            // Or fixed file path: "${workspaceFolder}/path/to/filename.elf"
            "request": "attach",
            "servertype": "stlink",
            "device": "STM32H750XBHx", //MCU used
            "interface": "swd",
            "serialNumber": "",        //Set ST-Link ID if you use multiple at the same time
            "runToEntryPoint": "main",
            "svdFile": "${config:STM32VSCodeExtension.cubeCLT.path}/STMicroelectronics_CMSIS_SVD/STM32H750.svd",
            "v1": false,               //Change it depending on ST Link version
            "serverpath": "${config:STM32VSCodeExtension.cubeCLT.path}/STLink-gdb-server/bin/ST-LINK_gdbserver",
            "stm32cubeprogrammer":"${config:STM32VSCodeExtension.cubeCLT.path}/STM32CubeProgrammer/bin",
            "stlinkPath": "${config:STM32VSCodeExtension.cubeCLT.path}/STLink-gdb-server/bin/ST-LINK_gdbserver",
            "armToolchainPath": "${config:STM32VSCodeExtension.cubeCLT.path}/GNU-tools-for-STM32/bin",
            "gdbPath":"${config:STM32VSCodeExtension.cubeCLT.path}/GNU-tools-for-STM32/bin/arm-none-eabi-gdb",
            "serverArgs": [
                "-m","0",
            ],
            /* If you use external loader, add additional arguments */
            //"serverArgs": ["--extload", "path/to/ext/loader.stldr"],
        }
            ]
}

路径就填自己的路径,或者直接官网下载安装Cube CLT就好,下载算法在最后一行的注释里